关于定时中断与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7-04-23):
关于定时中断与串口中断问题
我运用两个定时器中断再运用串口发送中断我应该如何设定它们的优先级
设定高低优先级后,那没有设定优先级的中断应该排在什么位置响应中断呢

网友A:
优先级看你的需求,如何设置看下mcu手册,

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优先级低的中断,反之不能

网友B:
re

有缺省优先级吧。
也可以做到高优先级不能打断低优先级,就是进中断后把全局使能位禁止掉,出中断时再打开

楼主:
定时中断与串口中断问题

中断使用上可不可以在一个程序上使用五个中断源全部用上,我设置了T1为高优先级,T0为低优先级那么低优先级和没有设置优先级的中断源哪个优先级高呢

网友B:
没设也应该有个缺省的吧?

网友C:
中断优先级的设定,应该依据功能需要来设定。

中断优先级的设定,应该依据功能需要来设定。
看那个的重要性了。
当然是最重要的中断优先级最高!

网友:
:)

在同时收到几个同一优先级的中断请求时,其中断级别为:外部中断0最高,T0溢出中断第二,外部中断1第3,TI溢出中断第四,串行口中断最低...这就是缺省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D:
书上说的

五个中断它们的中断入口分别为:外中断0是0X03,外中断1是0X13,T0是0X0B,T1是0X1B,串口中断是0X23,如果不设置优先级的话就根据其入口地址来中断.

楼主:
中断优先级的设定,应该依据功能需要来设定。

如果我设定TO为高优先级,T1低优先级,运行程序时还有个串口中断那么是T1优先级高还是串口中断优先级高呢谁先被相应中断

网友D:
我想是T1

因为T0是高优先级,所以先响应,这时T1和串口中断应该是同等级了,这样就是根据中断入口地址来决定,而T1入口在串口前面,所以是T1先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