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3):
毕业设计难题:STC12C2052控制LED幕墙灯.74HC595通过对三极管控制来控制LED的熄灭.跑马灯效果.谢谢!

网友A:
难什么呀,只要是跑马灯的没难的,又是要毕业设计的.

楼主:
我试了很久,跑马灯我会写,就是没有效果出来,

我严格按照书上的方法来驱动74HC595,怎么都驱动不了呀,各位高手,MAY ???

网友B:
严格按书上来,可能有错,还是自己弄明白吧。

网友C:
我正使用595,给你个程序参考

//MM74HC595 +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模块,标号按MM74HC595.PDF文件标注
//提供show(showdata)显示接口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SER=P0^4;      //595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P0^5;      //595移位时钟
sbit RCK=P0^7;      //595数据输出脉冲
sbit SQH=P0^6;      //595串行数据输出
sbit gewei=P2^7;  //595数码管个位选通
sbit shiwei=P2^6; //595数码管十位选通

void IN595(uchar segdata)    //输入一字节数码管数据进595
{
  uchar i,temp;
  temp=seg[segdata];
  RCK=0;
  for(i=0;i<8;i++)    //循环移入8位数据,
  {
     SCK=0;
       SER=temp&0x80;    // 取数码的最高位
     temp=temp<<1;
     SCK=1;    //上升沿把一位数据移入595
  }

  //SCK=0; //这3个是因为我电路上设计的不合理后再加的 ,你可以不要
  //SER=1;
  //SCK=1;

  RCK=1;  //上升沿把8位数据并行输出
}

void show(uchar showdata)
{
   uchar i,j;
   i=showdata/10;
   j=showdata%10;
   IN595(i);    //移入十位数据
   gewei=1;     //关个位
   shiwei=0;    //选通十位数码管

   IN595(j);    //移入个位数据
   shiwei=1;    //关十位
   gewei=0;     //选通个位数码管

}

void main()  //测试。。。。。。。。。。。。。。。。

  while(1)
  {
  show(80);
  }
}

网友C:
我的是一个595驱动两个数码管的

我的是一个595驱动两个数码管的

楼主:
五楼师兄

我的不是数码管,是发光二极管呀.两个595串联,同时控制R G B 共12组计36个发光二极管呀.

网友C:
那你用一下我程序中有关595部分就行了啊

595有个级联端的,你把两个595用级联端联起来,在用我程序中的部分,
void IN595(uchar segdata)    //输入一字节数码管数据进595
{
  uchar i,temp;
  temp=seg[segdata];
  RCK=0;
  for(i=0;i<8;i++)    //循环移入8位数据,
  {
     SCK=0;
       SER=temp&0x80;    // 取数码的最高位
     temp=temp<<1;
     SCK=1;    //上升沿把一位数据移入595
  }

  //SCK=0; //这3个是因为我电路上设计的不合理后再加的 ,你可以不要
  //SER=1;
  //SCK=1;

  RCK=1;  //上升沿把8位数据并行输出
}

其他的程序你再编就行啊,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主程序呢?

这个我的程序,请你看看,哪里有错?编译成功,就是看不到效果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R=P1^2;
sbit  SRCLK=P1^1;
sbit  RCLK=P1^0;
void ser(uchar dat)
{ uchar i;
  RCLK=0;
  for(i=0;i<8;i++)//循环输入8位数据
 {   SRCLK=0;
   if(dat&0x80==0)
      SER=0;
   else
      SER=1;
      dat<<=1;
      SRCLK=1;//上长沿把一位数据移入595
   }
   RCLK=1;//上升沿数据并行输出
}
void main()
{ P1M0=0;
  P1M1=1;//P1口推挽输出
  ser(15);
  {;}
  {;};
}

网友C:
如果你要有跑马等效果就不用595并行输出数据了

楼主:
怎么讲?

这是规定了的,我只要编程出来就完成毕业设计.但楼上所说的我不懂,我搞的是川田照明科技公司的那种幕墙灯,现在只要求搞出跑马灯效果了.这个硬件从来没搞过,一点都不知.大哥,你看怎么样才能驱动灯,让它亮起来.

网友C:
如果要跑马灯,我觉得

你可以让数据串行输入一位就马上输出,再输入一位,再马上输出,
比如这样改
void ser(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循环输入8位数据
{
  RCLK=0;
  SRCLK=0;
   if(dat&0x80==0)
      SER=0;
   else
      SER=1;
      dat<<=1;
      SRCLK=1;//上长沿把一位数据移入595
  RCLK=1;//上升沿数据并行输出
   }

}

我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说一下我的思想了

楼主:
谢谢!

这样也行,谢谢.

楼主:
不行的呀?

请看附图.各位高手,请路见不平出招相救吧!谢谢!
  毕业设计课题!难到人了!STC12C2052,74HC595(2个)控制LED

楼主:
这个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