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语句怎么用单片机C语言写

楼主(2007-04-23):
         请问下面的语句怎么用单片机C语言怎么写。

               MOV  DPTR,#1234H
               MOVX A,@DPTR

网友A:
用C

就不要考虑这个

网友B:
ACC=*(unsigned char xdata *)(0x1234);

网友C:
汇编思想不要用在C语言里

网友D:
dptr一般用来查表,c语言一般用数组和指针处理.

网友E:
指定位置定义变量

定义一个字节变量,并指定他的地址是xdata

unsigned xdata cc _at_ 0x1234

具体的关键字可能不对,写单片机还是用汇编好,早就不用c了

楼主:
re

   知道了
   对了您为什么说早不用C 了呢?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一直用的汇编但是看了网上的资料都说用C 比较好!

网友F:
早不用汇编了

早不用汇编了。

网友G:
汇编掌握到一定程度就用C,两个都要熟悉

还有对外部绝对地址的访问不是用不着,在用总线扩展外设接口时需要访问绝对地址,你去看看指针这一章。

楼主:
RE

非常谢谢你们给我的意见
  我会努力的去学习的

楼主:
RE

对了.
    在单片机处理按键的时候.有些键是在行列式的模式
     但是有些按键同时接到了行上面或者是列上面
     这种情况改怎么处理

网友H:
当由汇编转到C编程时,一定要适应思路的转变

毕竟两者的程序思想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按照C的思路和设计流程来编写C的程序,否则程序效率会很低,也有可能有些功能你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E:
你说的行列键盘实际上是矩阵键盘

处理方法:扫描行,读取列;或者,扫描列,读取行。

楼主:
应该怎么转换啊?

    您好
     谢谢你告诉思路的转换啊!
      请问具体该怎么去转换啊?

网友I:
C是必然趋势

程序规模大时,就可以发现C的优势。
可读性,可移植性。汇编是无法与C相提并论的。
有的说C的编译效率低下,这种情况是现实存在的,但我可以说一个对汇编用的不是非常精通的人,编写的代码效率是比不上C的编译效率的。
所以我还是强烈推荐使用C语言。

楼主:
请问C怎么处理这个

     请问在用C编写程序时怎么处理外部接口的扩展
     具体怎么用指针.来实现P0口的分时复用

网友J:
用指针,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用XBYTE[0x1234]

还可以像楼上一位说得用unsigned xdata cc _at_ 0x1234
或者也可以把汇编嵌入C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