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的驱动

楼主(2007-04-23):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直流马达,24V/2A的,能不能推荐一下mosfet管和驱动型号,或者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多谢.

网友A:
到www.icbase.com上找功率场效应管,你的电流不算大

网友B:
参考一下

常用大功率场效应管性能一觅表(2)
[ 作者:顶点 | 转贴自:顶点整理 | 点击数:3168 | 更新时间:2003-10-17 | **录入: ]
型号极性用途VAWnsRON
8N60  6008
12N60N-FETMOS-enh,S-L120020
15N50N-FETMOS-enh,S-L50021
15NA50/WN-FETMOS-enh,S-L10025150
20N120N-FETMOS-enh,S-L100025150
21N50N-FETMOS-enh,S-L10025
25N10N-FETMOS-enh,S-L120025
25N100N-FETMOS-enh,S-L10025
32N20N-FETMOS-enh,S-L20032
34N100N-FETMOS-enh,S-L100034
IRFPE40N-FETMOS-enh,NF/S-L9004.7150 2.5Ω
IRFPF40N-FETMOS-enh,S-L8005.7150 1.7Ω
IRFP140N-FETMOS-enh,S-L10029150 0.085Ω
IRFP150N-FETMOS-enh,S-L10040180210/1400.055Ω
IRFP240N-FETMOS-enh,S-L20019150 0.18Ω
IRFP250N-FETMOS-enh,S-L20033180180/1200.085Ω
IRFP251N-FETMOS-enh,S-L15033180180/1200.085Ω
IRFP350N-FETMOS-enh,S-L4001618077/710.3Ω
IRFP360N-FETMOS-enh,S-L40023250140/990.2Ω
IRFP40N-FETMOS-enh,S-L5040150200/1300.028Ω
IRFP448N-FETMOS-enh,S-L50011170 0.6Ω
IRFP450N-FETMOS-enh,S-L5001418066/600.4Ω
IRFP460N-FETMOS-enh,S-L50020250120/980.27Ω
IRFPE50N-FETMOS-enh,S-L8008.1180
IRFPG50N-FETMOS-enh,S-L10005.7180
K1016N-FETMOS-enh,D/S-L50015125170/2300.55Ω
K1019N-FETMOS-enh,D/S-L45035300360/9000.2Ω
K1020N-FETMOS-enh,D/S-L50030300360/9000.25Ω
K1081N-FETMOS-enh,D/S-L8007125145/2502.2Ω
K1082N-FETMOS-enh,D/S-L9008125145/2502.8Ω
K1120N-FETMOS-enh,S-L10008150 1.8.Ω
K1180N-FETMOS-enh,S-L    0.055Ω
K1181N-FETMOS-enh,S-L    0.055Ω
K1213N-FETMOS-enh,S-L600612565/1051.25Ω
K1250N-FETMOS-enh,S-L50020150130/2600.35Ω
K1259N-FETMOS-enh,D-Tr60100150420/7000.016Ω
K1271N-FETMOS-enh,S-L1400524055/260
K1304N-FETMOS-enh,Tr10040100195/10300.03Ω
K1357N-FETMOS-enh,S-L9005125125/3402.8Ω
K1358N-FETMOS-enh,S-L900915065/1201.4Ω
K1437N-FETMOS-enh,SS-L10070200350/11000.026Ω
K1488N-FETMOS-enh,D/S-L5001012560/100
K1500N-FETMOS-enh,D/S-L50025160180/2500.27Ω
K1512N-FETMOS-enh,D/S-L
K1522N-FETMOS-enh,S-Tr/L50050250335/8500.11Ω
K1537N-FETMOS-enh,/uni900510065/145
K1544N-FETMOS-enh,D/S-L50025200240/5900.2Ω
K1745N-FETMOS-enh,D-Tr50018150120/2100.36Ω
K1794N-FETMOS-enh,D/S-L900610050/1052.8Ω
K1796N-FETMOS-enh,D/S-L9001015090/2301.2Ω
K1916N-FETMOS-enh,S-L    0.055Ω
K2257N-FETMOS-enh,S-L    0.055Ω
K2485N-FETMOS-enh,S-L    0.055Ω
K2611N-FETMOS-enh,S-L9009150 1.4Ω
K386N-FETMOS-enh,SS-L45010120 0.7Ω
K447N-FETMOS-enh,SS-L,Tr25015150 0.24Ω
K557N-FETMOS-enh,SS-L50012100 0.6Ω
K560N-FETMOS-enh,SS-L50015100 0.4Ω
K560N-FETMOS-enh,SS-L50015100 0.4Ω
K719N-FETMOS-enh,S-L900512055/100
K727N-FETMOS-enh,S/D-L9005125110/4202.5Ω
K790N-FETMOS-enh,D/SS-L50015150 0.4Ω
K793N-FETMOS-enh,S-Tr/L8505150 2.5Ω
K794N-FETMOS-enh,S-Tr/L9005150 2.5Ω
K800N-FETMOS-enh,S-L4501812060/1750.38Ω
K839N-FETMOS-enh4021.4
K850N-FETMOS-enh,D/SS-L10040125 0.06Ω
K851N-FETMOS-enh,D/SS-L20030150 0.085Ω
K893N-FETMOS-enh,D/S-L50057545/551.5Ω
K899N-FETMOS-enh,D/S-L50018125130/4400.33Ω
K955N-FETMOS-enh,D/S-L8005125110/420
GT15J101IGBT 60050
GT15Q101IGBT 120015
GT25Q101IGBT 120025
GT40T101IGBT 150040
GT50/60IGBT
GT50J101IGBT 60050
GT50T101IGBT 150050
GT60M101IGBT 100075
GT60M102IGBT 100075
GT60M104IGBT 100075
GT60M301IGBT 100075
IGBT60-90IGBT 90060
IMB12-140IGBT 140012
IMBH60-090IGBT 90060
IMBH60-100IGBT 100060
IRG4PC40WIGBT 60040160
GM50HG-4
MG100G
MG60M301
MTM40N20N-FETMOS-enh,S-L20040 300/2000.08Ω
IRF150N-FETMOS-enh,S-L10040150100/1000.055Ω
IRF230N-FETMOS-enh,S-L20097550/400.4Ω
IRF240N-FETMOS-enh,S-L2001812560/600.18Ω
IRF250N-FETMOS-enh,S-L20030150180/1200.085Ω
IRF251N-FETMOS-enh,S-L15030150180/1200.085Ω
IRF252N-FETMOS-enh,S-L20025150180/1200/12Ω
IRF350N-FETMOS-enh,S-L4001515065/750.3Ω
IRF360N-FETMOS-enh,S-L40025300140/990.2Ω
IRF450N-FETMOS-enh,S-L5001312566/600.4Ω
RTK25P10 P-FETMOS-enh,S-L10025150
50N20N-FETmos50020

网友B:
常用场效应管参数表
[ 作者:阳光先生(]m1a2z3@163.com) | 转贴自:中国宁波维修网 | 点击数:2221 | 更新时间:2004-2-26 | **录入:阳光先生 ]

型号

厂家

方式

v111(V)

ixing(A)

IRF48

IR

N

IRF024

IR

N

IRF034

IR

N

IRF035

IR

N

IRF044

IR

N

IRF045

IR

N

IRF054

IR

N

IRF120

IR

N

IRF121

IR

N

IRF122

IR

N

IRF123

IR

N

IRF130

IR

N

IRF131

IR

N

IRF132

IR

N

IRF133

IR

N

IRF140

IR

N

IRF141

IR

N

IRF142

IR

N

IRF143

IR

N

IRF150

IR

N

IRF151

IR

N

IRF152

IR

N

IRF153

IR

N

IRF220

IR

N

IRF221

IR

N

IRF222

IR

N

IRF223

IR

N

IRF224

IR

N

3.8

IRF225

IR

N

3.3

IRF230

IR

N

IRF231

IR

N

IRF232

IR

N

IRF233

IR

N

IRF234

IR

N

8.1

IRF235

IR

N

6.5

IRF240

IR

N

IRF241

IR

N

IRF242

IR

N

IRF243

IR

N

IRF244

IR

N

IRF245

IR

N

IRF250

IR

N

IRF251

IR

N

IRF252

IR

N

IRF253

IR

N

IRF254

IR

N

IRF255

IR

N

IRF320

IR

N

IRF321

IR

N

IRF322

IR

N

2.5

IRF323

IR

N

2.5

IRF330

IR

N

5.5

IRF331

IR

N

5.5

IRF332

IR

N

4.5

IRF333

IR

N

4.5

IRF340

IR

N

IRF341

IR

N

IRF342

IR

N

IRF343

IR

N

IRF350

IR

N

IRF351

IR

N

IRF352

IR

N

IRF353

IR

N

IRF360

IR

N

IRF362

IR

N

IRF420

IR

N

2.5

IRF421

IR

N

2.5

IRF422

IR

N

IRF423

IR

N

IRF430

IR

N

4.5

IRF431

IR

N

4.5

IRF432

IR

N

IRF433

IR

N

IRF440

IR

N

IRF441

IR

N

IRF442

IR

N

IRF443

IR

N

IRF448

IR

N

9.6

IRF449

IR

N

8.6

IRF450

IR

N

IRF451

IR

N

IRF452

IR

N

IRF453

IR

N

IRF460

IR

N

IRF462

IR

N

IRF510

IR

N

5.6

IRF511

IR

N

5.6

IRF512

IR

N

4.9

IRF513

IR

N

4.9

IRF520

IR

N

9.2

IRF521

IR

N

9.2

IRF522

IR

N

IRF523

IR

N

IRF530

IR

N

IRF531

IR

N

IRF532

IR

N

IRF533

IR

N

IRF540

IR

N

IRF541

IR

N

IRF542

IR

N

IRF543

IR

N

IRF610

IR

N

3.3

IRF611

IR

N

3.3

IRF612

IR

N

2.6

IRF613

IR

N

2.6

IRF614

IR

N

IRF615

IR

N

1.6

IRF620

IR

N

IRF621

IR

N

IRF622

IR

N

IRF623

IR

N

IRF624

IR

N

3.8

IRF625

IR

N

3.3

IRF630

IR

N

IRF631

IR

N

IRF632

IR

N

IRF633

IR

N

IRF634

IR

N

8.1

IRF635

IR

N

6.5

IRF640

IR

N

IRF641

IR

N

IRF642

IR

N

IRF643

IR

N

IRF644

IR

N

IRF645

IR

N

IRF710

IR

N

IRF711

IR

N

IRF712

IR

N

1.7

IRF713

IR

N

1.7

IRF720

IR

N

3.3

IRF721

IR

N

3.3

IRF722

IR

N

2.8

IRF723

IR

N

2.8

IRF730

IR

N

5.5

IRF731

IR

N

5.5

IRF732

IR

N

4.5

IRF733

IR

N

4.5

IRF740

IR

N

IRF741

IR

N

IRF742

IR

N

8.3

IRF743

IR

N

8.3

IRF820

IR

N

2.5

IRF821

IR

N

2.5

IRF822

IR

N

2.2

IRF823

IR

N

2.2

IRF830

IR

N

4.5

IRF831

IR

N

4.5

IRF832

IR

N

IRF833

IR

N

IRF840

IR

N

IRF841

IR

N

IRF842

IR

N

IRF843

IR

N

IRF9130

IR

P

-100

-12

IRF9131

IR

P

-60

-12

IRF9132

IR

P

-100

-10

IRF9133

IR

P

-60

-10

IRF9140

IR

P

-100

-19

IRF9141

IR

P

-60

-19

IRF9142

IR

P

-100

-15

IRF9143

IR

P

-60

-15

IRF9230

IR

P

-200

-6.5

IRF9231

IR

P

-150

-6.5

IRF9232

IR

P

-200

-5.5

IRF9233

IR

P

-150

-5.5

IRF9240

IR

P

-200

-11

IRF9241

IR

P

-150

-11

IRF9242

IR

P

-200

-9

IRF9243

IR

P

-150

-9

IRF9510

IR

P

-100

-3

IRF9511

IR

P

-60

-3

IRF9512

IR

P

-100

-2.5

IRF9513

IR

P

-60

-2.5

IRF9520

IR

P

-100

-6

IRF9521

IR

P

-60

-6

IRF9522

IR

P

-100

-5

IRF9523

IR

P

-60

-5

IRF9530

IR

P

-100

-12

IRF9531

IR

P

-60

-12

IRF9532

IR

P

-100

-10

IRF9533

IR

P

-60

-10

IRF9540

IR

P

-100

-19

IRF9541

IR

P

-60

-19

IRF9542

IR

P

-100

-15

IRF9543

IR

P

-60

-15

IRF9610

IR

P

-200

-1.75

IRF9611

IR

P

-150

-1.75

IRF9612

IR

P

-200

-1.5

IRF9613

IR

P

-150

-1.5

IRF9620

IR

P

-200

-3.5

IRF9621

IR

P

-150

-3.5

IRF9622

IR

P

-200

-3

IRF9623

IR

P

-150

-3

IRF9630

IR

P

-200

-6.5

IRF9631

IR

P

-150

-6.5

IRF9632

IR

P

-200

-5.5

IRF9633

IR

P

-150

-5.5

IRF9634

IR

P

-250

-3.4

IRF9640

IR

P

-200

-11

IRF9641

IR

P

-150

-11

IRF9642

IR

P

-200

-9

IRF9643

IR

P

-15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