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位运算两边可以是表达式吗?

楼主(2007-04-23):
还可以是10进制数吗?
例如:
P1=LED1 | (pow(2,n)-1);
它不认.
我想做一个霓虹灯,从P1^0亮扫到P1^7,然后P1^7一直亮,
再P1^0亮扫到P1^6,然后P1^7,P1^6都一直亮,
最后全部灯都亮了.
谢谢.

网友A:
怎么个‘它不认’

楼主:
坏的数据类型?

它显示"|"是个bad 什么type,hex没有创立.坏的数据类型?

网友B:
我自己想了一个,但没有达到效果,各位指点一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int i,j;
  char m;

  P1=0x00;
  while(1)
      {
        for(j=7;j>=0;j--)
          {
            m=0x01;
            for(i=0;i<=j;i++)
              {
               P1=m;
                m=m<<1;
              }
               if(i==j) P1=P1|m;
          }
      }
}

网友C:
在KEILC 上仿真OK

在KEILC 上仿真OK
==================================
#include <REGX51.H>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j,m;

      P1=0x00;

        for(j=8;j>0;j--)
          {
              m=0x01;
              for(i=0;i<j;i++)
              {
        P1&=~(m>>1);
                  P1|=m;
                  m=m<<1;
            delay();//加个延时500MS吧!否则正确你也看不到
              }
          }
     while(1);
}

楼主:
看我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crol左移函数,cror右移函数.
#include "math.h"

void delay02s()               //延时0.2秒子程序

  unsigned char m,n,s;
  for(m=5;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void main(void)

 while (1)
 {unsigned char i,j,a,b;

    for( j=8;j>0;j--)
    {

        {unsigned char LED1=0x80;

             for(i=0;i<j;i++)
            {
            LED1=_crol_(LED1,1);            //移到P1^0
            a=pow(2,8)-pow(2,j);
            P1=LED1 | a;                    //只亮P1^0,此时a=0,藕合尾灯;
              delay02s();
            b=pow(2,j)-1;
            LED1=LED1 & b;                    //去藕合;
              }

         }
     }
 }
}
我在实验板上通过了.搞了三天,O,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