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楼主(2007-04-24):
哪理有protues使用教程请大家给介绍介绍,我刚刚在学习这个软件,学习它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看他的帮助文件是最好的

楼主:
看他的帮助文件是最好的

可都是英文的,看不明白啊,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这类软件多玩玩就会懂了

注意Proteus的操作是右键单击选择器件就好,其他和另外的电路仿真软件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C:
可以去买相关的教材来看

    可以去买些教程来看看,我也买过来看,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D:
多玩多试,这软件操作习惯有些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