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2个电路(有关加热加湿器的)

楼主(2007-04-24):
如图。1和2其实都是连接到51的加热加湿电路,但有疑问:那些S1,S2之类是什么类型的开关啊?有什么作用?J1和J2具体又是什么电路啊?也就是我要画PCB该怎么显示J1和J2?这2个图哪个效果好呢?哈哈问题有点多,请教下高手吧

楼主:
图1在这。

图1在这。。。

网友A:
S1 S2就是一些普通按键啊

S1 S2就是一些普通按键啊
J1 J2应该是继电器
图1好

网友B(2008-06-16):
关于空气加湿器问题

S1-S2....肯定是轻触开关(按钮或按键),J1-J2...肯定是继电器。
能不能发个全图给我?我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