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4-24):
pic单片机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问题太外行了

黄种人和人有什么区别?怎么回答呢

网友B:
大的来说没什么不同,都是单片机

小的来说你很差劲,问这样的问题,至少应该问pic单片机和标准51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很重要一点两者的总线结构不同:pic采用哈佛结构,而51采用冯·诺依曼结构,其他没什么说了

网友C:
你这样问真的要骂你啊

你这样问真的要骂你啊

楼主:
各位反应这么激烈啊!谢谢各位的指教和批评!

各位反应这么激烈啊!谢谢各位的指教和批评!不好意思,我刚入门,不太明白.在网上看一些对这两个词的解释,没看明白,以为两个词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单片机.pic单片机是单片机的一个分类是这样吗?

网友D:
pic单片机也是单片机呀

单片机只是一个称呼,在这个称呼底下有很多牌子在做,pic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E:
~~

 佩服楼主的强大.虽然我也不知道PIC和单片机的区别~

网友F:
硬件堆栈

网友G:
男人和人

网友H:
修正

51是哈佛结构,ROM和RAM都有独立地址!
冯诺马医 代码跟RAM都存在于同一地址.
MSP430,ARM才是冯诺马医结构

PIC是单片机的其中一种

网友I:
楼上说的对!

51为哈佛结构,pic没用过,不知道是吗结构。

网友B:
DEF,不知是你说的对还是其它人说的对

记得哈佛结构是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的,冯·诺依曼结构是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在一起的,按照这个说法标准51是冯·诺依曼结构,忘了在哪里看到说ARM7(LPC2214什么的)是哈佛结构

网友J:
晕,连在一起干吗访问指令不同。

网友K:
单片机是一大类,PIC是其中的一分子.

网友L(2009-06-28):
兄弟真服了你了,你是卖猪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