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器件ACS08(光耦次级)

楼主(2007-04-24):
  我想防一块电路,有一个器件不知道是什么,
ACS08(在光耦次级连着)
厂家说是低压开关管。中国没有。
我感觉和一个双向可控硅差不多。

有谁接触到过。解释一下。。

网友A:
ST的东西

楼主: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
具体电路

楼主:

是TO-92B的封装

网友A:
型号实际是ACS108,你搞错了

ST叫AC开关。
实际是集成了门极驱动的Triac。

网友B:
就是AC Switch,其实就是可控硅

ST的可控硅,800mA的IRMS,只是ACS108可以不需要外接压敏电阻、VDRM是可重复自我保护,触发引脚不需外接RC吸收电路,IG<10mA。可以直接由MCU的IO来驱动啦。

在ST的网站上可以找到数据手册,现在可以买到的型号是ACS108-6SA。ACS108-5SA的已经定不了货了。

谁起了个名字叫“光藕次级”

楼主:
谢谢楼上了。

光耦次级的意思是说,接在光耦的次级。

呵呵,让大家误会了,非常抱歉。

再次谢谢大家!

对了,想问楼上知道如何和光耦连接比较好吗?

还有就是这种可控硅好买吗?

网友B:
需要隔离吗?我记得我是有个示意图的,明天找给你参考

这个料供货还可以吧,至少我知道我们公司就又上KK的货,当然我公司是ST的代理啦,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对ACSwitch了解一些。

如果你需要订货,具体型号应该是ACS108-6SA、5SA的已经定不到了。

楼主:
楼上的,能把ACS108-6SA和光耦,连接的示意图发出来看看吗

楼上的,能把ACS108-6SA和光耦,连接的示意图发出来看看吗?
不知道现在好买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