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EW for sam8 仿真 三星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7-04-25):
最近用三星的单片机开发一个项目
用的环境是 IAR EW for sam8  c语言编程,无仿真器,编译后烧录调试.

据说IAR EW for sam8功能很强大,但是我使用软件仿真时候,
程序虽然可以运行,可时钟计数器 tacnt无变化,无法进入中断.
手动设置中断标志,也进不到中断.烧录到cpu里,程序就可以正常的执行到中断中.

不知是我哪里缺少设置,还是他本身就不能仿真定时器,还是一定要接硬件仿真器才行?
本来无仿真器开发效率就很低了,现在连软件仿真功能也不全,真是痛苦啊.
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ARM防真软件有问题?

我用KIEL

楼主:
不是arm

iar 有  for arm
iar 也有 for sam8

我们这次用的是三星的 8位单片机,keil还不支持他,目前不用硬仿真器 要仿三星单片机可能只有 iar ew for sam8了,那个opennec的不接硬件更不行.

网友B:
软仿真

用软仿真实现调试难度很大
任何单片机芯片调试的最佳环境就是通过仿真器,与真正的板子想连接
共同研究一下吧

网友A:
三星的汇编指令很多,我以前用过他的8位MCU

当时用汇编来写程序,项目做完了还有很多指令不知道干吗的!!!!
呵呵让各位见笑了!!
现在早忘光了,只记得是20个脚OTP的,还带8位AD,在几年前还是不错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