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需要买什么样的仿真器

楼主(2007-04-25):
     请问想要了解程序执行的情况需要什么样的仿真器.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

现在好像没有万能的仿真器可以仿所有类型的单片机,至少没有听说过,即使有估计你也舍不得买,那就的先确定打算用什么单片机,然后再选仿真器。如果是公司,常见的都可以买,对公司来说那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是自己掏钱买的话,如果不是很有钱建议用软件模拟就可以,再下一个Proteus仿真软件就差不多了,怎么用那你得问你自己

楼主:
是公司用

     以前在学校用过伟福的感觉不怎么样
    现在我在上班
    用的单片机 是AT89S8252和8253
  请问用什么好啊呢

网友B:
一般不用仿真器,

网友C:
不要用仿真器,根据实验现象判断,

仿真器有的时候会骗人。

楼主:
re

     我发现KEILC中的仿真错误所以想有硬件仿真

网友C:
keil应用是需要经验的

许多情况下,keil设置不好,是成功不了的。只要编译没有问题,就下载到芯片,上电运行,看是不是和要求的一样。

网友D:
仿真器可以提高开发效率,但是不要依赖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