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左一步右一步?

楼主(2007-04-25):
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左一步右一步?我是按二相电机的整步时序表编的,表格如下:(对应A+、A-、B+、B—)1001、0011、0110、1100

网友A:
你改成1000,0010,0100,0001试试

反转用1000,0001,0100,0010
这是单相旋转,每一步都只有1相加电;

如果要增加转距,就用这个:
1010,0110,0101,1001
反转用1010,1001,0101,0110
这个则每步都是两相加电,转距增加一倍,但电流也增加一倍,要注意看电机是否发热

网友B:
时序错误

楼主:
我想再问清楚引脚

我的电机有4只脚,是不是1~4对应A+、A-、B+、B-呢?

网友C:
三楼说得对~~

这种工作方式是2相4拍的工作方式,一拍走一个步距角~~

网友D:
ri,2楼什么都懂啊

楼主:
我的时序图是对的

我的时序图是对的,只不过之前没有对好脚,所以不能正确运行罢了

网友E(2007-10-17):
先得搞清A-=?

二相电机双极H桥驱动,A-就是A绕组反向通电,单极驱动得用六线(或八线)电机,单极驱动A绕组只有正向通电和不通电,没有反向通电状态

网友F:
呵呵,用5个脚描述,岂不是最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