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内部有看门狗电路,还在外面接看门狗芯片???

楼主(2007-04-26):
看到很多电路图,其控制芯片内已自带了看门狗电路,为什么还还要接外部看门狗芯片.
真的不懂,如果控制芯片内看门狗电路能用,那就不必在外接其它看门狗芯片了;如果不能用,为什么要做个不能用的看门狗芯片在控制器里面?

网友A:
内狗不可信

网友B:
好问题,以前没想过,如果晶振停振了,内狗就没用了吧?

再次修改,晶振停振了什么狗都没有用了

网友C:
可靠

可靠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请问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外部的看门狗电路是不是ADM691够成的啊

网友E:
内狗的使用不如外狗方便,特别是程序很大时

网友F:
51IC的内狗一般都有些缺陷

内狗无单独的时钟源,共用一个晶振,但一般可以用,如你系统非加外狗才能正常工作,你应该用其他方面找原因,如电源。
AVR,PIC的单片机内狗都有单独的时钟源,再加外狗是多余,这种单片机一般连复位电路都可以省了。

网友G:
硬狗可靠,

网友H:
外狗可靠还方便,那构太麻烦了

网友I:
凭什么说内狗不可靠

看门狗是用来解决软件跑飞的,不是用来排除硬件故障的。如果晶振停了,外狗就能让它起振吗?
    我认为pic的内狗反而好于外狗,因为你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对内狗引起的复位可以使程序继续执行复位前的任务,用户甚至察觉不到发生过死机;外狗就是彻底复位了,一切从头来,搞不好会出事故的。

网友H:
楼上的是不是说的太偏激了阿,具体情况具体使用啊

网友I:
ls,我不过是捡最有力的说,呵呵

我就不相信,这些单片机公司能做好那么复杂的东西,唯独做不好里面的内狗。
    现行教材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老师也都是那时候学的,当时很少有内狗,因此这个习惯就这样传下来了,反正装上也没多少坏处。不过那玩艺不便宜,现在最便宜的单片机一块钱就能买到了,再花几块钱加个外狗,怎么想都别扭。
    有人说内狗麻烦,奇怪,电路简化反而麻烦了?外狗不也得喂吗?
    至于说到兼容,c51都停产了,全都s51了,兼容停产的东西有必要吗?

网友E:
不能绝对,用好了才算好

内狗不是麻烦,而是在一些大的嵌入式应用中,涉及许多任务运行,你很难决定在哪里喂狗,比如在你的某个用户线程里喂狗,如果线程被挂起,是不是就该复位呢。

网友J:
想一下,内狗不好用厂家造他干什么?

楼主:
支持"独占一江秋"

说的很我道理的!

我在设计电路一般这样的:找一个类似的电路,分析原理,如果"没有错"就直接用.
这样一来,如果那位很有经验的老工程师,不习惯用外狗,我也认为这有经验的工程师是好的,也就不用处狗;等我老了,后来的人又看了我的电路,又有可能还在用外狗.......

网友I:
谢谢早红搂住

不过你这大段话让我反复看了半天才明白。
    同时请教13楼,如果线程挂起,用外狗就不会复位了?

网友K:
内狗,外狗都一样,其实问题不在这儿

关键看狗的质量,难道市面上的外狗的质量都一样吗?不也是有好有坏吗?同样,内狗也有有问题的,内狗也有性能上有缺陷的,如果内狗的特性刚好满足要求且稳定性又好就没必要再用外狗了,如果内狗的特性在设计上不能满足要求,那就只能选择外狗了。我见过几款51的内狗,它的定时时间的可选性很少,又很短,不适合,所以只能选择外狗了。

楼主:
to 独占一江秋

呵呵,实话告诉你: 除了高考(成绩不知道),高中三年作文没有起过格.
老师看了我的**就晕!!!!!

网友L:
使用灵活,电源监控。

这个问题问地好,以前没想过。
我想大概用外狗有两个好处,
喂狗灵活,我以前做过将喂狗线直接挂在
刷新显示的时钟引脚上,间接喂狗,方便啊。
第二个可能与电源有关,在系统断电前,
一般要求电源监控模块提供中断,保护断电前的状态。
很有可能是低压运行时,内狗复位和外狗有区别。

网友M:
偶尔路过竟然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就没有一个答案完全正确呢

    要求极其高可靠性的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不仅要用到有内、外狗,而且还在OS中设一个软件狗,形成3级看门狗监控管理系统。还有一些狗属于独立看门狗,还有一些狗挂在I2C的SDA,还有些是独立的WDI,如何准确恰当地使用这些狗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N:
三只狗,组成三方体系,哈哈!!找菜农

网友O:
要做到手中有狗,心中无狗……

我做的东西里面有狗舍,但是我从来不希望它真的会叫一声……我认为狗叫即是系统不够完善。可能我做过的东西还是太少,碰到的情况还不够恶劣吧,还没碰到过单片机工作异常的情况^_^

网友I:
RE 20楼

无论什么狗、多少狗,实质上不外乎两个设备间的互动,更多的“狗”已经超出本贴讨论范围。狗多了你还要防止狗咬狗

网友G:
外狗一把都要上电复位和电压监控功能,

电压监控功能在很多设备里很有用,

网友I:
赞成22楼

要做到手中有狗,心中无狗……

楼主:
感觉

只有要求电源监控时,才用外狗;否则,应当尽量用内狗.

呵呵,有的像信佛. 信则有,不信则无!

网友G:
不同意楼上,

我尽量用外狗,
外围电路简单,

并且,各种单片机内狗的用法可能有区别,
就出现过syncMos和Winbond不兼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