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问题

楼主(2007-04-26):
请教各位:
1.在KEIL UV2调试环境,伟福仿真器,有时调试中WATCH窗口看不到变量值,出现?????? ,谁遇到类似问题??
2.用C51编译,#define KEY_PORT P2 这个宏定义编译后只能对P2.1操作,若直接用P2编写正确,问KEIL 中这宏定义不可以吗?怎么改

谢谢指教!

网友A:
随便说说

对1: 有????的变量,因为这个变量不在断点所在的作用域而不可访问,如:其它函数的局部变量.
对2: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这个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