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用逻辑分析仪抓不出晶振工作输出的波形!

楼主(2007-04-26):
今天突然觉得控制板上的单片机工作有点不正常,常出现一些莫明奇妙的现象,自己觉得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因为之前不小心把晶振碰掉过(焊晶振的焊盘都掉了,后来是用飞线连着将就在用).于是我想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晶振的输出波形,接上后却没有,抓出来的波形全是"高电平",我用万用表两了一下晶振两端的输出电平为2.3V左右,说明晶振起振了的,而且单片也可以工作,只是有点不正常而已,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个中原因么?

网友A:
探头输入阻抗过低,你接上探头后就破坏了晶振的启振条件

楼主:
谢谢了xwj~

这个情况以前我也有曾听说过,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抓它的波形,而又不破坏其起振条件!

楼主:
抓ALE脚也无反应~~

我抓ALE脚也无反应,抓ALE脚没有直接连到晶振上,应该不会破坏起振条件吧,怎么还是无反应呢?

楼主:
OK了!不过还是有点问题!

我直接接到ALE脚上,现在波形出来了,很漂亮!刚才是因为我另外一只探头没有从晶振上取下来,呵呵!
不过,发现晶振没问题,那是什么造成单片机工作不稳定呢,我代码以前工作一直都是好好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飞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