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圆弧插补

楼主(2007-04-27):
哪位大虾作过插补程序.本人求教逐点比较法直线和圆弧插补程序,请帮忙

网友A:
嘿嘿

搞本计算机图形学看看,以及在网上都有现成的C程序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不清楚啊,请大虾说得清楚一些,我在网上没有下到很有用的东西,总感觉自己的程序有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办?多多帮忙!

网友B:
都说了叫你找本《计算机图形学》先看看

网友C:
单片机的实用中会用到这个吗?

单片机的实用中会用到这个吗?

网友D: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的问题

网友E:
找本线切割原理看看

网友F:
给你

直线, 从坐标 (X1, Y1) 移动到 (X2, Y2), 假定 X2 - X1 >= Y2 - Y1 > 0.
则:
 {
  x = X2 - X1; y = Y2 - Y1; xL = X1; yL = Y1; xA = 0;
   do
     {
      xL ++; xA += y;                  //X 轴为长轴, 每步 X 轴加一
       if (xA >= x) {xA -= x; yL ++;}; //Y 轴一步或数步才加一
     } while (xL < X2);                //运动到位条件
 }

圆弧比较复杂, 需要判定圆心相对位置, 圆弧所在象限, 为了减少运输量还要分段处理--将整圆分为八段,每段有一个长轴,短轴按圆的公式计算.

网友G(2016-08-02):
楼上挖得一手好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