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讯

楼主(2007-04-27):
做串口通讯时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写了一个接受中断函数
void getchar() interrupt 4 using 3
{
  u_char i=0 ;
 EA=0;
if(RI==1)
 {
  temp=SBUF;  RecCharString=temp;  i++;RI=0;
  }
if(i==8)
{  P3_4=1;
   if( RecCharString[0]==0x5e)
  {
     if( RecCharString[1]==0xb0)//心跳
     {
        if( RecCharString[2]==0x00)
        {
            if(RecCharString[3]==0x04)
            {
              if(RecCharString[4]==0x00)
              {
                if(RecCharString[5]==0x00)
                 {
                  if(RecCharString[6]==0x01)
                   {
                       if(RecCharString[7]==0x12)
                         {
                           Xintiao=1;i=0;
                          }
                   }
                  }
              }
            }
        }
     }
  }
}

 EA=1;

结果整个程序单片机无法执行
去掉这个中断函数
其他的程序都可以执行

楼主:
rtg

靠  这个也没有人解释一下

楼主:
有若

#include <reg51.h>
#define u_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_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tringWidth 4
sbit  P2_7=P2^7;
sbit  P2_6=P2^6;
sbit  P2_5=P2^5;
sbit  P2_4=P2^4;
sbit  P2_2=P2^2;
sbit  P2_1=P2^1;
sbit  P2_0=P2^0;
 sbit  P3_6=P3^6;
 sbit  P3_5=P3^5;
 sbit  P3_4=P3^4;
u_char temp; u_int ui;
u_char data SendCharString[StringWidth]={0x5e,0x03,0x00,0x04};
u_char data yangan[17]={0x5e,0x11,0x00,0x11,0x99,0x99,0x9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_char data fanyangan[17]={0x5e,0x12,0x00,0x11,0x99,0x99,0x9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_char data hongwai[4]={0x5e,0x13,0x00,0x04};
u_char data fanhongwai[4]={0x5e,0x14,0x00,0x04};
u_char data CheckSum[StringWidth];
u_char data RecCharString[8];
u_char data DString[9]={0x5e,0x80,0x00,0x09,0x51,0x52,0x53,0x54,0x55};
u_char data  k,ro,d,f,flag=0,count=0,wanglo=0,Xintiao=0;
u_char data  kaiguan0=1,kaiguan1=1;
u_char data  fankaiguan0=1,fankaiguan1=1;
u_char data xintiaozhi[11]={0x5e,0x10,0x00,0x0b,0x99,0x99,0x99,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1ms(void)
{
u_char data i;
for(i=0;i<=250;i++)
    {;;}
}

void delay10ms(void)
{
u_char data j;
for(j=0;j<=10;j++)
    {delay1ms();}
}
void send_char(u_char ch)
 {
   EA=0;
   SBUF=ch;
   while(TI==0);
   TI=0;
   EA=1;
 }
void send_string(u_char *str, u_char strlen)
 {
    u_int k;
  for(k=0;k<strlen;k++)
   send_char(*(str + k)) ;
 }

void JSCheckSum(u_char *str, u_char strlen)
 {
      u_char i;
   u_int chushu=0,chushu1=0,chushu2=0,chushu3=0, sum=0;
   for(i=0;i<strlen;i++)
     sum=sum+str;
    CheckSum[StringWidth-1]=sum%0x100;
    chushu=sum/0x100;
     CheckSum[StringWidth-2]=chushu%0x100;
      chushu1=chushu/0x100;
      CheckSum[StringWidth-3]=chushu1%0x100;
      chushu2=chushu1/0x100;
     CheckSum[StringWidth-4]=chushu2%0x100;
     chushu3=chushu2/0x100;
  }
void getchar() interrupt 4 using 3
{

EA=0;
 while (RI==0);
 RecCharString[count]=SBUF;
 RI=0;
 count++;

if(count==8)
{
   if( RecCharString[0]==0x5e)
  {
     if( RecCharString[1]==0xb0)
     {
        if( RecCharString[2]==0x00)
        {
            if(RecCharString[3]==0x04)
            {
              if(RecCharString[4]==0x00)
              {
                if(RecCharString[5]==0x00)
                 {
                  if(RecCharString[6]==0x01)
                   {
                       if(RecCharString[7]==0x12)
                         {
                           Xintiao=1;count=0;
                          }
                   }
                  }
              }
            }
        }
     }
  }
}

if(count==8)
{
  if( RecCharString[0]==0x5e)
   {
     if( RecCharString[1]==0x00)
     {
      if ( RecCharString[2]==0x03)
       {
              if( RecCharString[3]==0x91)
            {
                       count=0;  flag=1;wanglo=1;
          }
              else
                {
                      count=0;  flag=0;wanglo=0;
                 }
           }

     }
   }
}

 EA=1;
}
void sendxintiao()
{
 if (Xintiao==1)
 {
   send_string(xintiaozhi,11);
   JSCheckSum(xintiaozhi,11);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Xintiao=0;
  }
}

void monikaiguan0()
{
P2_4=1;P2_5=0;P2_6=0;  delay10ms();
 if((P2_0==0)&&(P2_1==1))
 {
    if(kaiguan0==1)
    {
     send_string(hongwai,4);
     JSCheckSum(hongwai,4);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kaiguan0=0;
     fankaiguan0=1;
     }
  }
 if((P2_0==1)&&(P2_1==0))
 {
   if(fankaiguan0==1)
    {
     send_string(fanhongwai,4);
     JSCheckSum(fanhongwai,4);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kaiguan0=1;
     fankaiguan0=0;
    }
 }
}

void monikaiguan1()
{
 P2_4=0;P2_5=0;P2_6=0;
 delay10ms();
 if((P2_0==1)&&(P2_1==0))
 {
   if(kaiguan1==1)
    {
     send_string(yangan,17);
     JSCheckSum(yangan,17);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kaiguan1=0;
     fankaiguan1=1;
     }
 }
 if((P2_0==0)&&(P2_1==1))
 {
   if(fankaiguan1==1)
    {
     send_string(fanyangan,17);
     JSCheckSum(fanyangan,17);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kaiguan1=1;
     fankaiguan1=0;
    }
 }
}

void init_serialcomm()
{
 SCON=0x50;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IE=0x90;
 TR1=1;
}

void sendwanglo()
{
  if(wanglo==0)
   {
     send_string(SendCharString,StringWidth);
     JSCheckSum(SendCharString,StringWidth);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wanglo=1; P3_5=0;
    }
}

void sendshuju()
{
   if(flag==1)
   {
     send_string(DString,9);
     JSCheckSum(DString,9);
     send_string(CheckSum,StringWidth);
     flag=0;  P3_6=0;
    }
}
void main()
{
 P3_4=0;
 init_serialcomm();
while(1)
{
     sendwanglo();
     sendshuju();
     sendxintiao();
  monikaiguan1();
     delay10ms();
    monikaiguan0();
     delay10ms();
};
 }
完整

程序

有人指出原因不
0000H 020026 LJMP  0026H
0003H C2B4   CLR   P3.4
0005H 120391 LCALL 0391H
0008H 120323 LCALL 0323H
000BH 12034B LCALL 034BH
000EH 12036F LCALL 036FH
0011H 120263 LCALL 0263H
0014H 1203BC LCALL 03BCH
0017H 120201 LCALL 0201H
001AH 1203BC LCALL 03BCH
001DH 80E9   SJMP  0008H
001FH 03     RR    A
0020H 5F     ANL   A, R7
0021H 80E5   SJMP  0008H
0023H 0200B2 LJMP  00B2H
0026H 787F   MOV   R0, #7FH
0028H E4     CLR   A
0029H F6     MOV   @R0, A
002AH D8FD   DJNZ  R0, 0029H
002CH 75817C MOV   SP, #7CH
002FH 02006D LJMP  006DH
0032H 020003 LJMP  0003H
0035H E4     CLR   A
0036H 93     MOVC  A, @A+DPTR
0037H A3     INC   DPTR
0038H F8     MOV   R0, A
0039H E4     CLR   A
003AH 93     MOVC  A, @A+DPTR
003BH A3     INC   DPTR
003CH 4003   JC    0041H
003EH F6     MOV   @R0, A
003FH 8001   SJMP  0042H
0041H F2     MOVX  @R0, A
0042H 08     INC   R0
0043H DFF4   DJNZ  R7, 0039H
0045H 8029   SJMP  0070H
0047H E4     CLR   A
0048H 93     MOVC  A, @A+DPTR
0049H A3     INC   DPTR
004AH F8     MOV   R0, A
004BH 5407   ANL   A, #07H
004DH 240C   ADD   A, #0CH
004FH C8     XCH   A, R0
0050H C3     CLR   C
0051H 33     RLC   A
0052H C4     SWAP  A
0053H 540F   ANL   A, #0FH
0055H 4420   ORL   A, #20H
0057H C8     XCH   A, R0
0058H 83     MOVC  A, @A+PC
0059H 4004   JC    005FH
005BH F4     CPL   A
005CH 56     ANL   A, @R0
005DH 8001   SJMP  0060H
005FH 46     ORL   A, @R0
0060H F6     MOV   @R0, A
0061H DFE4   DJNZ  R7, 0047H
0063H 800B   SJMP  0070H
0065H 0102   AJMP  0002H
0067H 04     INC   A
0068H 08     INC   R0
0069H 102040 JBC   20H, 00ACH
006CH 8090   SJMP  FFFEH
006EH 0130   AJMP  0030H
0070H E4     CLR   A
0071H 7E01   MOV   R6, #01H
0073H 93     MOVC  A, @A+DPTR
0074H 60BC   JZ    0032H
0076H A3     INC   DPTR
0077H FF     MOV   R7, A
0078H 543F   ANL   A, #3FH
007AH 30E509 JNB   ACC.5, 0086H
007DH 541F   ANL   A, #1FH
007FH FE     MOV   R6, A
0080H E4     CLR   A
0081H 93     MOVC  A, @A+DPTR
0082H A3     INC   DPTR
0083H 6001   JZ    0086H
0085H 0E     INC   R6
0086H CF     XCH   A, R7
0087H 54C0   ANL   A, #C0H
0089H 25E0   ADD   A, ACC
008BH 60A8   JZ    0035H
008DH 40B8   JC    0047H
008FH E4     CLR   A
0090H 93     MOVC  A, @A+DPTR
0091H A3     INC   DPTR
0092H FA     MOV   R2, A
0093H E4     CLR   A
0094H 93     MOVC  A, @A+DPTR
0095H A3     INC   DPTR
0096H F8     MOV   R0, A
0097H E4     CLR   A
0098H 93     MOVC  A, @A+DPTR
0099H A3     INC   DPTR
009AH C8     XCH   A, R0
009BH C582   XCH   A, DPL
009DH C8     XCH   A, R0
009EH CA     XCH   A, R2
009FH C583   XCH   A, DPH
00A1H CA     XCH   A, R2
00A2H F0     MOVX  @DPTR, A
00A3H A3     INC   DPTR
00A4H C8     XCH   A, R0
00A5H C582   XCH   A, DPL
00A7H C8     XCH   A, R0
00A8H CA     XCH   A, R2
00A9H C583   XCH   A, DPH
00ABH CA     XCH   A, R2
00ACH DFE9   DJNZ  R7, 0097H
00AEH DEE7   DJNZ  R6, 0097H
00B0H 80BE   SJMP  0070H
00B2H C0E0   PUSH  ACC
00B4H C0D0   PUSH  PSW
00B6H 75D018 MOV   PSW, #18H
00B9H C2AF   CLR   EA
00BBH 3098FD JNB   RI, 00BBH
00BEH 7438   MOV   A, #38H
00C0H 2549   ADD   A, 49H
00C2H F8     MOV   R0, A
00C3H A699   MOV   @R0, SBUF
00C5H C298   CLR   RI
00C7H 0549   INC   49H
00C9H E549   MOV   A, 49H
00CBH 6408   XRL   A, #08H
00CDH 702D   JNZ   00FCH
00CFH E538   MOV   A, 38H
00D1H 645E   XRL   A, #5EH
00D3H 7027   JNZ   00FCH
00D5H E539   MOV   A, 39H
00D7H 64B0   XRL   A, #B0H
00D9H 7021   JNZ   00FCH
00DBH E53A   MOV   A, 3AH
00DDH 701D   JNZ   00FCH
00DFH E53B   MOV   A, 3BH
00E1H B40418 CJNE  A, #04H, 00FCH
00E4H E53C   MOV   A, 3CH
00E6H 7014   JNZ   00FCH
00E8H E53D   MOV   A, 3DH
00EAH 7010   JNZ   00FCH
00ECH E53E   MOV   A, 3EH
00EEH B4010B CJNE  A, #01H, 00FCH
00F1H E53F   MOV   A, 3FH
00F3H B41206 CJNE  A, #12H, 00FCH
00F6H 757401 MOV   74H, #01H
00F9H 754900 MOV   49H, #00H
00FCH E549   MOV   A, 49H
00FEH 6408   XRL   A, #08H
0100H 7027   JNZ   0129H
0102H E538   MOV   A, 38H
0104H B45E22 CJNE  A, #5EH, 0129H
0107H E539   MOV   A, 39H
0109H 701E   JNZ   0129H
010BH E53A   MOV   A, 3AH
010DH B40319 CJNE  A, #03H, 0129H
0110H E53B   MOV   A, 3BH
0112H B4910B CJNE  A, #91H, 0120H
0115H 754900 MOV   49H, #00H
0118H 754401 MOV   44H, #01H
011BH 753501 MOV   35H, #01H
011EH 8009   SJMP  0129H
0120H 754900 MOV   49H, #00H
0123H 754400 MOV   44H, #00H
0126H 753500 MOV   35H, #00H
0129H D2AF   SETB  EA
012BH D0D0   POP   PSW
012DH D0E0   POP   ACC
012FH 32     RETI
0130H 04     INC   A
0131H 315E   ACALL 015EH
0133H 03     RR    A
0134H 00     NOP
0135H 04     INC   A
0136H 1120   ACALL 0020H
0138H 5E     ANL   A, R6
0139H 1100   ACALL 0000H
013BH 1199   ACALL 0099H
013DH 99     SUBB  A, R1
013EH 99     SUBB  A, R1
013FH 00     NOP
0140H 00     NOP
0141H 00     NOP
0142H 00     NOP
0143H 00     NOP
0144H 00     NOP
0145H 00     NOP
0146H 00     NOP
0147H 00     NOP
0148H 00     NOP
0149H 114B   ACALL 004BH
014BH 5E     ANL   A, R6
014CH 120011 LCALL 0011H
014FH 99     SUBB  A, R1
0150H 99     SUBB  A, R1
0151H 99     SUBB  A, R1
0152H 00     NOP
0153H 00     NOP
0154H 00     NOP
0155H 00     NOP
0156H 00     NOP
0157H 00     NOP
0158H 00     NOP
0159H 00     NOP
015AH 00     NOP
015BH 00     NOP
015CH 04     INC   A
015DH 795E   MOV   R1, #5EH
015FH 13     RRC   A
0160H 00     NOP
0161H 04     INC   A
0162H 04     INC   A
0163H 455E   ORL   A, 5EH
0165H 14     DEC   A
0166H 00     NOP
0167H 04     INC   A
0168H 09     INC   R1
0169H 5C     ANL   A, R4
016AH 5E     ANL   A, R6
016BH 8000   SJMP  016DH
016DH 09     INC   R1
016EH 5152   ACALL 0252H
0170H 535455 ANL   54H, #55H
0173H 0144   AJMP  0044H
0175H 00     NOP
0176H 0149   AJMP  0049H
0178H 00     NOP
0179H 0135   AJMP  0035H
017BH 00     NOP
017CH 0174   AJMP  0074H
017EH 00     NOP
017FH 0136   AJMP  0036H
0181H 0101   AJMP  0001H
0183H 37     ADDC  A, @R1
0184H 0101   AJMP  0001H
0186H 6501   XRL   A, 01H
0188H 0166   AJMP  0066H
018AH 010B   AJMP  000BH
018CH 67     XRL   A, @R1
018DH 5E     ANL   A, R6
018EH 10000B JBC   00H, 019CH
0191H 99     SUBB  A, R1
0192H 99     SUBB  A, R1
0193H 99     SUBB  A, R1
0194H 00     NOP
0195H 00     NOP
0196H 00     NOP
0197H 00     NOP
0198H 00     NOP
0199H 7B00   MOV   R3, #00H
019BH 7D04   MOV   R5, #04H
019DH 8B08   MOV   08H, R3
019FH 8A09   MOV   09H, R2
01A1H 890A   MOV   0AH, R1
01A3H E4     CLR   A
01A4H F50B   MOV   0BH, A
01A6H F50C   MOV   0CH, A
01A8H F50D   MOV   0DH, A
01AAH F50E   MOV   0EH, A
01ACH F50F   MOV   0FH, A
01AEH F510   MOV   10H, A
01B0H F511   MOV   11H, A
01B2H F512   MOV   12H, A
01B4H F513   MOV   13H, A
01B6H F514   MOV   14H, A
01B8H FF     MOV   R7, A
01B9H EF     MOV   A, R7
01BAH C3     CLR   C
01BBH 9D     SUBB  A, R5
01BCH 501A   JNC   01D8H
01BEH AB08   MOV   R3, 08H
01C0H AA09   MOV   R2, 09H
01C2H A90A   MOV   R1, 0AH
01C4H 8F82   MOV   DPL, R7
01C6H 758300 MOV   DPH, #00H
01C9H 1202F6 LCALL 02F6H
01CCH 2514   ADD   A, 14H
01CEH F514   MOV   14H, A
01D0H E4     CLR   A
01D1H 3513   ADDC  A, 13H
01D3H F513   MOV   13H, A
01D5H 0F     INC   R7
01D6H 80E1   SJMP  01B9H
01D8H 851443 MOV   43H, 14H
01DBH E513   MOV   A, 13H
01DDH F50C   MOV   0CH, A
01DFH 750B00 MOV   0BH, #00H
01E2H 850C42 MOV   42H, 0CH
01E5H E50B   MOV   A, 0BH
01E7H F50E   MOV   0EH, A
01E9H 750D00 MOV   0DH, #00H
01ECH 850E41 MOV   41H, 0EH
01EFH E50D   MOV   A, 0DH
01F1H F510   MOV   10H, A
01F3H 750F00 MOV   0FH, #00H
01F6H 851040 MOV   40H, 10H
01F9H E50F   MOV   A, 0FH
01FBH F512   MOV   12H, A
01FDH 751100 MOV   11H, #00H
0200H 22     RET
0201H D2A4   SETB  P2.4
0203H C2A5   CLR   P2.5
0205H C2A6   CLR   P2.6
0207H 1203BC LCALL 03BCH
020AH 20A029 JB    P2.0, 0236H
020DH 30A126 JNB   P2.1, 0236H
0210H E536   MOV   A, 36H
0212H 6401   XRL   A, #01H
0214H 7020   JNZ   0236H
0216H FB     MOV   R3, A
0217H 7A00   MOV   R2, #00H
0219H 7979   MOV   R1, #79H
021BH 7D04   MOV   R5, #04H
021DH 1202C9 LCALL 02C9H
0220H 7A00   MOV   R2, #00H
0222H 7979   MOV   R1, #79H
0224H 120199 LCALL 0199H
0227H 7B00   MOV   R3, #00H
0229H 7A00   MOV   R2, #00H
022BH 7940   MOV   R1, #40H
022DH 1202C9 LCALL 02C9H
0230H E4     CLR   A
0231H F536   MOV   36H, A
0233H 756501 MOV   65H, #01H
0236H 30A029 JNB   P2.0, 0262H
0239H 20A126 JB    P2.1, 0262H
023CH E565   MOV   A, 65H
023EH 6401   XRL   A, #01H
0240H 7020   JNZ   0262H
0242H FB     MOV   R3, A
0243H 7A00   MOV   R2, #00H
0245H 7945   MOV   R1, #45H
0247H 7D04   MOV   R5, #04H
0249H 1202C9 LCALL 02C9H
024CH 7A00   MOV   R2, #00H
024EH 7945   MOV   R1, #45H
0250H 120199 LCALL 0199H
0253H 7B00   MOV   R3, #00H
0255H 7A00   MOV   R2, #00H
0257H 7940   MOV   R1, #40H
0259H 1202C9 LCALL 02C9H
025CH 753601 MOV   36H, #01H
025FH E4     CLR   A
0260H F565   MOV   65H, A
0262H 22     RET
0263H C2A4   CLR   P2.4
0265H C2A5   CLR   P2.5
0267H C2A6   CLR   P2.6
0269H 1203BC LCALL 03BCH
026CH 30A027 JNB   P2.0, 0296H
026FH 20A124 JB    P2.1, 0296H
0272H E537   MOV   A, 37H
0274H 6401   XRL   A, #01H
0276H 701E   JNZ   0296H
0278H FB     MOV   R3, A
0279H 7A00   MOV   R2, #00H
027BH 7920   MOV   R1, #20H
027DH 7D11   MOV   R5, #11H
027FH 1202C9 LCALL 02C9H
0282H 7B00   MOV   R3, #00H
0284H 7A00   MOV   R2, #00H
0286H 7920   MOV   R1, #20H
0288H 7D11   MOV   R5, #11H
028AH 12019D LCALL 019DH
028DH 1202C1 LCALL 02C1H
0290H E4     CLR   A
0291H F537   MOV   37H, A
0293H 756601 MOV   66H, #01H
0296H 20A027 JB    P2.0, 02C0H
0299H 30A124 JNB   P2.1, 02C0H
029CH E566   MOV   A, 66H
029EH 6401   XRL   A, #01H
02A0H 701E   JNZ   02C0H
02A2H FB     MOV   R3, A
02A3H 7A00   MOV   R2, #00H
02A5H 794B   MOV   R1, #4BH
02A7H 7D11   MOV   R5, #11H
02A9H 1202C9 LCALL 02C9H
02ACH 7B00   MOV   R3, #00H
02AEH 7A00   MOV   R2, #00H
02B0H 794B   MOV   R1, #4BH
02B2H 7D11   MOV   R5, #11H
02B4H 12019D LCALL 019DH
02B7H 1202C1 LCALL 02C1H
02BAH 753701 MOV   37H, #01H
02BDH E4     CLR   A
02BEH F566   MOV   66H, A
02C0H 22     RET
02C1H 7B00   MOV   R3, #00H
02C3H 7A00   MOV   R2, #00H
02C5H 7940   MOV   R1, #40H
02C7H 7D04   MOV   R5, #04H
02C9H 8B08   MOV   08H, R3
02CBH 8A09   MOV   09H, R2
02CDH 890A   MOV   0AH, R1
02CFH 8D0B   MOV   0BH, R5
02D1H E4     CLR   A
02D2H FD     MOV   R5, A
02D3H FC     MOV   R4, A
02D4H C3     CLR   C
02D5H ED     MOV   A, R5
02D6H 950B   SUBB  A, 0BH
02D8H EC     MOV   A, R4
02D9H 9400   SUBB  A, #00H
02DBH 5018   JNC   02F5H
02DDH AB08   MOV   R3, 08H
02DFH AA09   MOV   R2, 09H
02E1H A90A   MOV   R1, 0AH
02E3H 8D82   MOV   DPL, R5
02E5H 8C83   MOV   DPH, R4
02E7H 1202F6 LCALL 02F6H
02EAH FF     MOV   R7, A
02EBH 1203A6 LCALL 03A6H
02EEH 0D     INC   R5
02EFH BD0001 CJNE  R5, #00H, 02F3H
02F2H 0C     INC   R4
02F3H 80DF   SJMP  02D4H
02F5H 22     RET
02F6H BB010C CJNE  R3, #01H, 0305H
02F9H E582   MOV   A, DPL
02FBH 29     ADD   A, R1
02FCH F582   MOV   DPL, A
02FEH E583   MOV   A, DPH
0300H 3A     ADDC  A, R2
0301H F583   MOV   DPH, A
0303H E0     MOVX  A, @DPTR
0304H 22     RET
0305H 5006   JNC   030DH
0307H E9     MOV   A, R1
0308H 2582   ADD   A, DPL
030AH F8     MOV   R0, A
030BH E6     MOV   A, @R0
030CH 22     RET
030DH BBFE06 CJNE  R3, #FEH, 0316H
0310H E9     MOV   A, R1
0311H 2582   ADD   A, DPL
0313H F8     MOV   R0, A
0314H E2     MOVX  A, @R0
0315H 22     RET
0316H E582   MOV   A, DPL
0318H 29     ADD   A, R1
0319H F582   MOV   DPL, A
031BH E583   MOV   A, DPH
031DH 3A     ADDC  A, R2
031EH F583   MOV   DPH, A
0320H E4     CLR   A
0321H 93     MOVC  A, @A+DPTR
0322H 22     RET
0323H E535   MOV   A, 35H
0325H 7023   JNZ   034AH
0327H FB     MOV   R3, A
0328H 7A00   MOV   R2, #00H
032AH 7931   MOV   R1, #31H
032CH 7D04   MOV   R5, #04H
032EH 1202C9 LCALL 02C9H
0331H 7B00   MOV   R3, #00H
0333H 7A00   MOV   R2, #00H
0335H 7931   MOV   R1, #31H
0337H 7D04   MOV   R5, #04H
0339H 12019D LCALL 019DH
033CH 7B00   MOV   R3, #00H
033EH 7A00   MOV   R2, #00H
0340H 7940   MOV   R1, #40H
0342H 1202C9 LCALL 02C9H
0345H 753501 MOV   35H, #01H
0348H C2B5   CLR   P3.5
034AH 22     RET
034BH E544   MOV   A, 44H
034DH 6401   XRL   A, #01H
034FH 701D   JNZ   036EH
0351H FB     MOV   R3, A
0352H 7A00   MOV   R2, #00H
0354H 795C   MOV   R1, #5CH
0356H 7D09   MOV   R5, #09H
0358H 1202C9 LCALL 02C9H
035BH 7B00   MOV   R3, #00H
035DH 7A00   MOV   R2, #00H
035FH 795C   MOV   R1, #5CH
0361H 7D09   MOV   R5, #09H
0363H 12019D LCALL 019DH
0366H 1202C1 LCALL 02C1H
0369H E4     CLR   A
036AH F544   MOV   44H, A
036CH C2B6   CLR   P3.6
036EH 22     RET
036FH E574   MOV   A, 74H
0371H B4011C CJNE  A, #01H, 0390H
0374H 7B00   MOV   R3, #00H
0376H 7A00   MOV   R2, #00H
0378H 7967   MOV   R1, #67H
037AH 7D0B   MOV   R5, #0BH
037CH 1202C9 LCALL 02C9H
037FH 7B00   MOV   R3, #00H
0381H 7A00   MOV   R2, #00H
0383H 7967   MOV   R1, #67H
0385H 7D0B   MOV   R5, #0BH
0387H 12019D LCALL 019DH
038AH 1202C1 LCALL 02C1H
038DH E4     CLR   A
038EH F574   MOV   74H, A
0390H 22     RET
0391H 759850 MOV   SCON, #50H
0394H 758780 MOV   PCON, #80H
0397H 758920 MOV   TMOD, #20H
039AH 758DF3 MOV   TH1, #F3H
039DH 758BF3 MOV   TL1, #F3H
03A0H 75A890 MOV   IE, #90H
03A3H D28E   SETB  TR1
03A5H 22     RET
03A6H C2AF   CLR   EA
03A8H 8F99   MOV   SBUF, R7
03AAH 3099FD JNB   TI, 03AAH
03ADH C299   CLR   TI
03AFH D2AF   SETB  EA
03B1H 22     RET
03B2H E4     CLR   A
03B3H FF     MOV   R7, A
03B4H 0F     INC   R7
03B5H EF     MOV   A, R7
03B6H D3     SETB  C
03B7H 94FA   SUBB  A, #FAH
03B9H 40F9   JC    03B4H
03BBH 22     RET
03BCH E4     CLR   A
03BDH FE     MOV   R6, A
03BEH 1203B2 LCALL 03B2H
03C1H 0E     INC   R6
03C2H BE0BF9 CJNE  R6, #0BH, 03BEH
03C5H 22     RET
03C6H 99     SUBB  A, R1

反汇编 程序

网友A:
i

中断函数里的i只能等于0,根本不能到8吧??
改成全局变量应该可以。

楼主:
还是不可以

改了 还是不可以

网友B:
会不会是if语句嵌套的太深了

会不会是if语句嵌套的太深了

楼主:
再看看

完整的程序包括:接受中断和其他的主函数,其他函数等
完整的程序在仿真机中可以执行  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烧入单片机 没有执行

调试:
把整个程序中的中断去掉  可以完成预期的功能(不具备接受中断)

单独调试中断函数         也可以完成中断部分

问题 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就是不能在单片机中很好的执行

网友C:
会不会while的循环体不对呀?

你这个程序的while的循环体好像就一条语句吗??会不会不对呀?这样的话那个count好像不会到8吧?
我也是一个新手,不是很懂,以后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吗?我很想学习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