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 I/O口上拉电阻低功耗问题

楼主(2007-04-27):
做了块扳子采用电池供电,如图阻排为100K,3V电池,当拨码开关全都闭合的时候,整个系统的功耗全都体现在上拉电阻排上了,总电流为0.21mA,开关全关掉时才不到1uA。请问除了加大电阻还有什么减小功耗的方法吗?

网友A:
看不懂

拨码开关加在那边是干什么的?看不懂!
现在的MCU很多都是针对低功耗来做的,最突出的应该算的TI的MSP430 16位机,内部上拉,管脚漏电流50NA,非常不错!

网友B:
给排阻的VCC加开关噻....

网友C:
三极管控制一下排阻

楼主:
msp430有内部上拉吗/

我用的是MSP430看DATASHEET里没写有上拉呀

谢谢大家

楼主:
刚才用示波器看了一下,MSP4301232确实没有上拉

网友D:
用一个IO控制拨码盘

在扫描拨码盘时公共端接地,平时输出1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MSP430的darasheet

当I/O口做输出时,可读可写。
那是不是说我把I/O口做输出用,先写1,然后在读(这时如果外面把I/O拉低就读出0),就相当与把I/O口做输入用时接了上拉电阻了呢?

楼主:
re

可是在内部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的话,输出高,直接接低,不就相当于短路了吗?
呵呵,越想越复杂了

楼主:
刚才改了一下标题,呵呵

麻烦知道的给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