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ov, hm, start, vr, ST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2000H
START:
MOV DPTR,#1A33H
MOV A,#80H
MOVX @DPTR,A
MOV A,#01H
(MOV P2,#1AH)
MOV R0,#34H
MOV R1,#35H
MOVX @R0,A
MOVX A,@DPTR
MOVX @R1,A
MOVX A,@R0
MOVX A,@R1
END

上面那个例子中,如果刮号里面的语句不要,我想知道那么@R1和@R2里的地址是哪里的地址。我调试的时候试了哈,也不是外RAM中0034H和0035H的地址
也不是片内地址
到底是哪里的地址了

网友A:
看来了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2000H
START:
MOV DPTR,#1A33H
MOV A,#80H
MOVX @DPTR,A
MOV A,#01H
;(MOV P2,#1AH)
MOV R0,#34H
MOV R1,#35H
MOVX @R0,A   ;内部RAM:34H的数为01H

MOVX A,@DPTR ;外部RAM:1A33H的数给A
MOVX @R1,A   ;A的数给外部RAM35H
MOVX A,@R0   ;外部RAM:34H的数给A
MOVX A,@R1   ;外部RAM:35H的数给A
END

楼主怎么调试的?按理说只要看到R0,R1的数据是:34H,35H就对了,而且在要确定是同一组R0~R7的寄存器下看.

网友B:
到外部RAM:1A34H和1A35H里看看

网友C:
还有一个情况

如果你使用了XRAM,就是单片机的内部扩展RAM,其实和外部扩展RAM一个意思,只是他放到ONCHIP了而已,你可以看看这个地址的里面。

一般高级一点的CPU有这个,华帮的78,77好像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