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问单片机的位寻址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7-04-28):
      求教:请问单片机的位寻址是怎么用的
       我想让它来控制LED 的位选.因为IO口太忙了
   谢谢了

网友A:
有点不懂

IO太忙,是指所有的吗?
如果你所有的IO太忙,那么你将没有任何IO可作位寻址。

位寻址控制就是把IO单独按照每个脚控制。
如51的P33,可以

sbit WORKRIGHT=P3^3;

那么你就可以在程序中这样使用:
WORKRIGHT = 0;
或者
WORKRIGHT = 1;
或者
WORKRIGHT =~ WORKRIGHT;

就是直接的控制P3口的第3号脚,分别等于
CLR P3.3
STB P3.3
CPL P3.3

楼主:
谢谢

  谢谢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