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报警主机误报原因

楼主(2007-04-29):
    刚做了一套无线报警系统,在客户试用时发现主机每晚3点准时会报警,已查所配套的无线报警探头未动作.探头报警使用315MHz/PT2262编码方式无线报警,主机用PT2272解码,查看了程序未发现报警原因.怀疑是无线干扰信号或与其它厂家生产的设备编码重复导致.我想一般无线干扰信号引起的机率很小.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地址码重复(8位地址即5000多个地址就会重复).看来只好先跑客户家去给他们换个地址码试试先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主要还是地址码不够用的问题.改用滚动码接收又太麻烦.

网友A:
应该是受扰所致

干扰源最可能是附近其它同频同码信道。

网友B:
安防用无线传感形同虚设

网友C:
同地址到是可能

但是每晚3点准时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D:
岂不成了“闹钟”了?哈哈

网友E:
可用mcu解码

直接用mcu编解码,去掉2272。设定个多字节的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用便宜的mcu价格也不会上去,灵活性也增加了。

网友F:
“8位地址即5000多个地址就会重复”?

应该是256个吧……

网友G:
有3种输入状态,故是3^8=6561

网友G:
呵呵,估计闹鬼的可能性很大啊

LZ把就手模块拔掉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发现主机每晚3点准时会报警

典型的"周扒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