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keil编译问题

楼主(2007-04-30):
小弟在程序中,写了一个函数.在程序中有很多处都有调用.但是编译连接之后,发现有些函数前面为灰(可以设断点),有些地方不能设断点.单步执行时也不能执行这个函数. 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keil认为这个函数是没有用的,给优化掉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该怎么样设置,让它不要这样子呢? 谢谢了哈:)

网友A:
keil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看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换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B:
2楼胡扯....

这是优化的问题,降低优化级别就可以了....
这样的程序运行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被优化掉了

降低优化级别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