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式更省点?

楼主(2007-05-0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用开关方式省电

不过即使用最省电的方式,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to:maychang

开关电路太复杂了吧。

网友B:
简单的没有效率

只能用开关电源,而且应该选择效率尽可能高的型号。去LT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C:
拿9v叠层电池给51供电

你的51是低功耗的吗,否则电池会折寿的,建议你选用低压型的,用锂电池,不需要降压电路,少一点额外的损耗

楼主:
to:zhaoyu2005

用锂电池,这个不错。

网友D:
用6伏的层叠电池再加一、两个二极管,既简单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