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晶

楼主(2007-05-02):
各位大侠:
    我现在拿到一块液晶19264的,但不知资料,上面只有"启东"两个特别点的字,但这个是指的公司吗?上网找了一下,好象有许多关于启东的,上了一个天津的启东科技公司,这个液晶是找到了,但是没有资料下载,各位,能否给点提示,多谢啊!

网友A:
主要是看驱动芯片是什么,

到网上找同一芯片的程序,厂家资料就行了.

网友B:
找背面的 驱动芯片就行

找背面的 驱动芯片型号(比如T6963C)就行,然后再在21IC搜索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