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51单片机仿真器

楼主(2007-05-02):
想做51系列单片机开发,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仿真器!先谢谢啦!

网友A:
去找南京万利

楼主:
我是个菜鸟,能否多指点些!

本人对单片机开发完全是个菜鸟,请对指点。
比如说,选仿真器要看那些参数,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啦!

网友B:
南京伟福

南京伟福不错!或者自己上网,做一个简易的仿真器也挺好使的,用SST的单片机做!

楼主:
楼上能否在所得再具体些,自己做要咋弄呀!

楼上能否在所得再具体些,自己做要咋弄呀!

网友C:
可以到Http://www.mon51.cn/看看

网友C:
图片1:简易高性价比的仿真机个,采用SST89E516RD制作!

网友C:
图片2:采用USB接口,零资源占用!

网友C:
性能:

最新技术:

1、C51-III仿真器采用Monitor-51 V8.0的驱动。

2、FLASHROM的寿命延长了56倍(首 创)。

3、脱机运行功能。

4、采用USB接口通讯,可以极速下载程序。

5、无需复位键,可N次仿真。

6、零资源占用。

7、断点数可以到20个。

最新技术:

1、C51-II仿真器采用Monitor-51 V6.8的驱动。

2、FLASHROM的寿命延长了56倍。

3、脱机运行功能。

4、采用115.2kb波特率通讯,可以极速下载程序。

5、无需复位键,可N次仿真。

6、可以极速下载程序。

网友B:
或者用PHILIPS的AT89V51RD2也行

或者用PHILIPS的AT89V51RD2也行,效果一样,挺好使的,自己上网搜索一下,全有现成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