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ED点阵点亮灯多的那行暗一些呢?

楼主(2007-05-02):
我程序的流程是
先选行;
再送列;
再小延时(2000机器周期);
再选下一行;
送列再小延时...
循环几次;(此时点阵的数字已经显示了)
再加个0.2S的延时.
再显示下一个数字.

有那位有经验帮点拨一下.谢谢!
硬件包括74LS245,74LS595,2803,74LS138.

网友A:
点亮灯多的那行暗一些

多半不是程序的问题,而是硬件问题。
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

硬件没有问题.才学,买的实验板,做例子时,一排灯全亮也是饱和亮度.只不过例子是汇编,我只会用C.汇编看都看不懂了.

网友B:
何以见得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C:
也可能电源能力的问题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

建议加三极管

网友E:
明显是行驱动内阻过大

网友F:
可能是延时不均衡

可能是行列延时不均衡

楼主:
行列延时怎样才能均衡呢?

真的不可能是硬件问题.八个三极管电路也有,只是我忘了说,那个板子设计的很好的.也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买了拿来用.例子中一行8个灯全亮也都很亮,并且很均匀就能说明硬件没有问题.而我的数字1最下一行亮三个灯就明显比中间一行亮一个要暗.
我看调整延时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我发现例子也是亮度不一样的.

仔细看了几遍例子的效果,发现它的亮度也是不均的.只不过不每次只亮一行,间隔比较长罢了.看来程序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是硬件问题.

但还是不明白,驱动能力强,亮度就会均匀吗?每次只流过一只灯和流过八只灯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G:
to:xwj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明显是行驱动内阻过大

行驱动内阻过大怎么理解?

楼主:
每行点亮时间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F:
你把行列的延时时间改一下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你把行列的延时时间改一下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H(2008-12-02):
把你图贴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样凭想象,就是瞎猫装死耗子,别人说哪里有问题,你就说哪里没有问题,那谁也说不清楚啊

网友I(2010-11-29):
我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J:
从电路下手,拿表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