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有没有可以耐600度以上的材料呀?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有。但是你有耐600摄氏度的元件么……呵呵

网友B:
陶瓷的可以.

楼主:
我想用来做一个加热的骨架,直接用PCB板做不知道可以否?

网友A:
骨架有专门的材料。你拆一只热得快看看就知道了……

也可以参考一下电烙铁……

网友C:
200多度锡就融化了

楼主:
楼上误解了

我向用PCB板作为骨架,上面没有元器件的,绕上特殊形状的热丝,如果去开陶瓷的特殊形状不仅慢而且费钱!!!

网友D:
可用石棉板来做

网友E:
对强度要求不很高的话,用云母板也可以

网友A:
电吹风用的就是云母片……

大学的时候我做修理工……有个mm的电吹风不知怎么搞的,里面的云母片碎了,吹得一头金光闪闪……^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