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过cd4051的朋友

楼主(2007-05-04):
请教各位用过cd4051的朋友,我设计了一个电路,就是传感器信号通过运放op07放大后,接cd4051,我的cd4051是 5V供电,最后接ad芯片,可是我发现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也就是把传感器拔了,运放的输出还是有电压,大约有几伏,后来把cd4051拔了,运放就没有输出电压了,我发现cd4051的任何一个输入通道在没有外部输入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可以发现有2.7V左右的电压,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没测过,但是用到串口的切换很正常

俺用到4选一的串口切换电路中很正常

网友B:
残留电压

通道转换后必须延时等待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