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的通讯方案请教

楼主(2007-05-04):
方案选取:
由于项目需要,PC机通过RS232串口控制16个单片机让他们按照不同的指令执行不同的任务,同时每个单片机带有键盘,键值也会反馈到PC机,由下面两种方案可选:
一 用17片单片机,其中一个与PC机通过RS232通讯,这个再与其他16个通过SPI通讯(STC12C5410AD单片机本身有该接口);
二 用16片单片机(与PC机距离都在20m以内),每片都与PC机通过RS232通讯,根据数据开始几位不同来区分;
两种方案哪种好些,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多机通信

最好用RS485

网友B:
用485省心

网友C:
485是个不错的选择

用总线方式,最简单的就是楼上各位的485通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谢谢!

多谢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D:


网友E:
17个单片机也有它的优点

  使用2级集散控制系统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减轻PC机的查询负担,可以做到主动上报(中断方式),不过如果用RS232完成PC与主机通讯,通讯距离不能太远。主单片与从单片机使用内部总线,线缆连接不可超过1米,这种方案在电话计费管理机上就见过。

网友F:
re

我怎么就觉得第二种方案好呢?串口的多机通信好像没有SPI总线可靠吧。

网友E:
可以做得很可靠

  有两点要注意:
 1、波特率不能高,易低于9600bps,大多只用2400bps
  2、数据封包处理,并进行CRC检查及错误重发机制进行相应的保障

网友G:
都可以,关键要在软件上解决总线竞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