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怎么显示(急)

楼主(2007-05-05):
       请问一个3位一体的数码管和一个4位一体的数码管怎么同时显示
     都是由P0口扩张通过4511控制的.位选也是P0控制.
        实现的效果是3位一体显示时间的多少.四位一体显示时时的变化(就像一个秒表)

网友A:
动态扫描呗

一体只是做一起,方便布线,和分开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动态扫描的话,我大概告诉你下,详细的你自己想:动态扫描就是不停的刷新每一位数码管,由于很快,眼睛感觉不到闪烁,就以为是静态显示的。每一段时间只有一个数码管亮,然后下一位,再下一位···然后从头开始

楼主:
谢谢

   我用的T0定时。我实验的时候首先单独让程序运行。但是首先全部的数码管都是黑的。过了一段时间才显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用JDT的仿真器也没有看出原因

网友B:
那是你刚上来没有执行显示程序的

如果你采用T0中断扫描,应该一开始就把T0中断打开.

楼主:
继续

  T0首先我设计的时间后我就打开了啊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LED换成LCD显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啊
    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换什么样的LCD

如果是和数码管差不多的段式,基本一样,如果是字符型的相对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