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S52的问题

楼主(2007-05-05):
   请问在AT89S52中的双数据指针。在程序编写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可不可以在汇编语言中分别应用2个不同数据指针的命令

网友A:
看看datasheet,立即解决

网友B:
为啥不知道看数据手册呢

讲这个的部分也就不到100字,
好像是什么寄存器的叫什么DPS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