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rotel打不开电路

楼主(2007-05-06):
打开提示:cannot open document document type is unknown  是不是版本兼容性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是单一文件,要先建立项目然后把pcb导入(import)进项

楼主:
能不能 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也许是其它的软件画的图

比如PADS2005的图直接在Protel下是不认的

网友C:
好象是版本不同,格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