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串口C51编程

楼主(2007-05-07):
在KEIL中C编写中断方式的串口收发数据包,有点疑问请教各位:
1.中断服务程序中是不能有输入参数和返回值的,那么怎么把SBUF的数据存储在RCV_BUF[]缓存区,是通过一个全局变量吗?
2.写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别的寄存器组
如: void rcc(void) interrupt 3
那么如果使用全局变量不会受寄存器组的改变影响吗?

网友A:
你说的对,要用全局变量

网友B:
对 异步通信时全局是可以的

网友C:
与中断程序进行通信唯一的方法是全局变量...

网友D:
全局变量

网友E:
对的,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