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算法。欢迎拍砖。

楼主(2007-05-08):
刚刚完成了红外接收。现把算法发布出来供大家分享。不为显摆,只为活跃社区,常常在这里看贴,现在也把自己的心得贴出来。欢迎拍砖。

hs6221发送,接收头解码。使用定时及外中断。

//码元接收
//1.Wt1
//收到下降边沿E1
//启动100us定时器。每定时中断一次查询输入引脚电平,分别计入高低电平计数器。
//进入Wt2

//2.Wt2 9ms
//判断输入管脚电平为高触发中断(因为硬件不能设置上升沿触发中断)
//根据高电平计数次数判断间隔时间。如满足9ms起始标志,清计数器,进入Wt3;否则清计数器,关定时器转1。

//3.Wt3 4.5ms/2.25ms
//3.1 判断时间间隔若为4.5ms,表明为新键按下。计数器清零,等待下次中断,转Wt4。
//3.2 判断时间间隔若为2.25ms,表明重复按键。最近一次码元加入缓冲队列。清计数器,关定时器转1。
//3.3 其它时间,非法,清计数器,关定时器转1。

//4.Wt4 1.125/2.25
//4.1 1.125/2.25ms 当前码为0/1,码元计数器加1。
//若码元计数器为32,则一帧完毕。码元加入缓冲队列,置新码标志,清计数器,关定时器转1;否则转4重复。
//4.2 其它间隔时,转1。[毛刺处理暂未考虑]。

网友A:
这是在已知格式的遥控器解码

这是在已知格式的遥控器解码
如果是未知遥控器怎么办?

楼主:
阿?未知格式吗?

我的想法:
    未知格式的话,应该有个采集并分析的过程。
    采集不用说,只要接收头就可以了。
    分析的过程,我现在想到的是,和所有已知格式比对。如果是专用保密的格式,好像就涉及密码学吧,红外不过是载体罢了。

不知道对不对,期待达人的回复。

网友B:
一个IO口加一个定时器可否搞掂?

当然定时中断可以用,但不能用外中断

网友C:
LS为什么不让用外部中断?

网友D:
协议

请问楼主的红外接受发送用的是哪种协议??modbus,645还是别的?

网友A:
看看我们的红外遥控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
可以自动识别95%的红外遥控器

楼主:
回六楼。是NEC编码标准。

谢谢版主,第一个裤子。呵呵。开心啊。

网友E:
RE:5楼

第一个原因是故意不用,这就要睇你的编程能力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外中断给其他任务占用了.这时你必须在没有外中断的情况下进行红外解码!

网友F:
求助

有没有用C51写的子程序,借我参考一下谢谢
email: c0088@qq.com

网友G:
好的编程习惯----尽量少用中断,尤其是外部中断!

我的外部中断只能用在STOP模式下的唤醒.唤醒之后再关外部中断.

网友H:
LS,没你那种说法,应该合理使用中断,并坚决杜绝中断中等待

网友I(2007-08-08):
不错不错,好东西,知道共享,真是好

网友J(2008-09-02):
学习

我也做红外发送和接收,有没有做多路同时接收和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