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摸18B20的总线才能在液晶屏上显示正确的温度,咋回事

楼主(2007-05-09):
用手触摸18B20的总线才能在液晶屏上显示正确的温度,咋回事呢
上电后液晶屏显示0度,用手触摸18B20的数据线,在液晶屏上才显示
正确的温度.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求助!!!!

  你好朋友我也是用你这个传感器做了个温度采集系统8路巡检,我做的是毕业设计但是不晓得程序该怎么弄能帮我一下吗 ?

网友A:
一点浅见

你看看电源好不好,上拉电阻对不对.

网友B:
别摸了,再没你的波就变形了...

网友C:
加屏蔽线是不是好些?

??

网友D:
也许是波太快了~~~~~

网友:
求助!!!!

那位朋友能给我个单片机控制18B20采集温度的程序啊 8个测温点8路巡回检测的  谢谢了

网友E:
上拉电阻

这是人体电阻的现象,你没在数据线和VCC之间接个电阻吧,你要在数据线上加个4.7K的上拉电阻到VCC啊

网友:
上拉电阻多少!!

上拉电阻多少!!
没加的话,加一个5K-10K的上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