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012与s9012能互换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09):
c9012与s9012能互换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只要引脚对应就没问题

记得三极管的引脚排列有EBC和ECB两种,不知道S的和C的是否相同,不同的话调一下也可以,不过麻烦

网友B(2017-09-13):
C9012的引脚排列到底是什么,有的说是EBC,有的说是CBE?

网友C:
注意一下管脚排序,应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