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提前返回,用什么指令?(C语言)

楼主(2007-05-09):
用汇编的话,函数返回用ret和reti区别。
但用C写的话,都是大括号或return结束该函数.
怎么提前结束中断函数呢?比如
普通函数:
void fun1(void)
{
    if(A) return;
    fun2();
    fun3();
    ...
}
用AVR单片机为例:
#pragma vector=INT1_vect
__interrupt void EXT_INT1(void)
{
    if(B)
    {
         funtion_1();
         if(C)
         {
                funtion_2();
                funtion_3();
                if(D)
                {
                     ...
                }
         }
    }
}
如果能直接写成:
#pragma vector=INT1_vect
__interrupt void EXT_INT1(void)
{
    if(!B) return;        //假设的,俺没敢用return直接结束该中断函数
    funtion_1();
    if(!C) return;    //假设的
    funtion_2();
    funtion_3();
    if(D)
    {
       ...
    }
}

勉去漏写大括号的错误和简洁视觉上的阅读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心得?我现在是老老实实写括号的

楼主:
楼上的你确认?

你在真实的产品里这样用过吗?

网友A:
晕,当然是return了,编译器会改成RETI的

网友B:
哈哈~~~编译器才不会像楼主那么笨呢~~~~~

楼主:
呵呵,真的吗?

那谢谢大家啊!

网友C:
楼主多虑了

其实编译器就是按你的想法去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