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 问题再现

楼主(2007-05-09):
一般情况下595可以使他的输出脚循环点亮!如果我们固定使595的某几个脚有规律的点亮怎么来实现呢?如:
三片595连接这样输出脚即为24个脚如果要使每隔了个脚(1,4,7,10...脚)循环点亮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A:
想怎么亮就看你送什么数据了

这一次你点亮1,从头开始再点亮4,然后是7,以此推就可以了,器件是死的,程序是活的,想怎么点亮就怎么点亮,不要老问别人,自己多想想,在纸上画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水平提高了,然后再看以前的程序会发现有更好的思路了,要不然永远是别人的思路,你不会做的很好

网友B:
发什么数据显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