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波形怎样得到各段的宽度呢?

楼主(2007-05-09):
如图的波形怎样得到各段的宽度呢?

楼主:
图没传上

网友A:
用中断方式读时间,或用巡检方式

网友B:
如果频率足够高

连续脉冲也足够多的话加个低通滤波器,和一个比较器就搞定。原理:脉冲低通滤波后的电压小,高电平电压大,取一搁合适的阀值即可判断那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