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程序请教各位

楼主(2007-05-10):
rseg bitdata_seg

    bitdata: ds 5
    ;bitdata data 20h
    workmode1 data  bitdata;20h
    workmode2 data  bitdata+1;21h
    workmode3 data  bitdata+2  ;22h

    LockAndAlarmStatus data bitdata+3;23h
    lockoftenopen   data bitdata+4;24h

这样标志是不是定义在RAM里,可是好像每次重启后这样标志还能保存?

网友A:
你是掉电重启还是复位键重启

网友B:
掉电短时间可以保留,复位就不做改变

楼主:
是关电源后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