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接62256需要在keil里面定义好外扩RAM的地址和大小吗

楼主(2007-05-10):
单片机外接62256需要在keil里面定义好外扩RAM的地址和大小吗,还是不用管他,编译器会自己定义.
在程序里面己经用 _at_定义好了外存存储区的地址.
Off-chip xdata memory

网友A:
跟软件没关系

62256的地址与软件没有关系,而是在硬件设计时,总线分配到62256的地址是什么,通常在8000H-0FFFFH。0000H-7FFFH为程序空间。

网友B:
最好填上. 楼上的不对. XRAM是从地址0开始的.

51的RAM空间和代码空间是独立的。

网友C:
要的,要设置的,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D:
RE:

不需要的,编译器自动从0X0000地址开始分配空间。当然你得注意不要超过了RAM的最大容量。
在PROJECT-->OPTION OF TARGET下面可以设置RAM的其实地址和大小。比如设置起始地址是0X0010,那么编译器从0X0010开始分配空间。这个不常用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可以用,例如程序当中有MALLOC函数,如果分配失败则返回NULL,这个不一定就是MALLOC失败,有可能是0X0000地址。因此,可以设置RAM的起始地址为0X0001.

网友E:
需要

如果, 程序使用外部ram(外扩了sram, 这应该是当然的), 你得让编译器知道你的外部ram变量放在准确的sram空间, 否则, 会默认在0x0000开始的空间

网友F:
除非你自己全部绝对定位,否则还是定义的好

网友G:
告诉编译器你的地址范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