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去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问个关于去抖动的问题:我利用光隔和挡片来测速,判断上升下降沿的次数

我采用了2种去抖动的方法:1、延时-》读值-》延时-》若还是先前值,则计数
2、读值-》延时-》若还是先前值,则计数
  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可以的,但今天再试时发现不行,获得的速度明显偏小。改用第1种方法才可以。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呢,程序没变过!还有什么好的去抖或叫滤波的方法呢???

(用的是P89V51RD2的PCA捕获功能)

网友A:
读--》延时--》读

网友B:
个人看法

我觉得测速就好用硬件计数器实现!因为测量的速度太快延时会漏掉脉冲。
不管你用哪种办法也不能避免延时带来的缺陷!
建议你用RC电路进行输入去抖动,尽量避免延时!

网友C:
斯密特电路整形,中断计数....

网友D:
最好软件和硬件都做去抖,

网友E:
最好还是硬件去抖动

我认为最好还是硬件去抖动,软件可能会造成误操作。

楼主:
谢谢

 哦 谢谢诸位大虾 ^_^

网友F:
键被

键被按下(为低电平)---->Wait20ms----->还是为低电平?否则退出!------>等待400ms,键被放开(为高电平)?--->不是,则喂狗;否则继续等,喂狗..........................

网友C:
等待400ms

等待400ms=>你不用做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