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各管脚具体意思

楼主(2007-05-11):
想知道继电器六个管脚的具体意思,请帮忙

网友A(2007-06-19):
re

查看相应说明不就行了
一般线圈供电两个管脚
常闭点两个管脚
常开点两个脚

网友B:
如果是透明的,可以在外面看出来

看不出来就用万用表慢慢量,基本上可以弄清楚。

不过参数就不能靠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