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过路看看

楼主(2007-05-12):
psw寄存器的f1标志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一个标志位,供用户使用,和F0是一样的。

你想用它做什么,就是它的作用。

楼主:
回2楼楼主

楼主能不能给个生动的例子呢?

网友A:
这也要给出例子?和所有20H到2FH可位寻址的位是一样的

例如每秒检查一次温度,温度超过上限应该报警,手动按键后报警停止。下一秒检测到温度超过上限,是否报警?因为不知道按键没有,所以应该设置一个标志位,温度超上限时将其置位,按键并不将其清零。下一秒温度仍超上限,检测此位,若已置位则不报警。温度下降到正常,将此位清零。

楼主:
回4楼主

嘿嘿!自己自学刚刚开始所以笨点!
就您说的例子,我是不是得先定义f1代表按键?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B:
一样的吧

我自己另外分一个BIT做标志和用F1是不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