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我实在找不出问题

楼主(2007-05-14):
ov, HC, hm, vr, se
我用keil c51仿真,时分秒都变化太快了。实在找不出是哪里的问题,给位帮我看看吧!
;时钟程序。40,41,42分别为时分秒。振荡频率12mHZ
ORG 0
AJMP M
ORG 0BH
AJMP T0INT
ORG 40H
M:
MOV TMOD,#1
MOV TL0,#0B0H
MOV TH0,#3CH
CLR 40H
CLR 41H
CLR 42H
CLR 43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SJMP $
T0INT:
      MOV TL0,#3CH
      MOV TH0,#0B0H
      INC 43H
      MOV R0,43H
      CJNE R0,#20,RT
      MOV  43H,#0
      INC 42H
      MOV R0,42H
      CJNE R0,#3CH,RT
      MOV 42H,#0
      INC 41H
      MOV R0,41H
      CJNE R0,#3CH,RT
      MOV  41H,#0
      INC 40H
      MOV R0,40H
      CJNE R0,#18H,RT
      MOV  40H,#0
    RT:
       RETI
RET
 END

网友A:
随便说说

40,41,42分别为时分秒...
一看就是菜鸟...

网友B:
一看就是菜鸟

中断程序里面定时常数改变了

注意保护中断现场

为什么不用 Acc,而用 R0 呢

网友C:
aaa

ORG 0
AJMP M
ORG 0BH
AJMP T0INT
ORG 40H
M:
MOV TMOD,#1
MOV TL0,#0B0H
MOV TH0,#3CH
CLR 40H      ;应改为mov 40h,#0 吧,下三条指令相同
CLR 41H
CLR 42H
CLR 43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SJMP $
T0INT:
      MOV TL0,#3CH   ;改为MOV Th0,#3CH
      MOV TH0,#0B0H  ;改为MOV TL0,#0b0H
      INC 43H
      MOV R0,43H
      CJNE R0,#20,RT
      MOV  43H,#0
      INC 42H
      MOV R0,42H
      CJNE R0,#3CH,RT
      MOV 42H,#0
      INC 41H
      MOV R0,41H
      CJNE R0,#3CH,RT
      MOV  41H,#0
      INC 40H
      MOV R0,40H
      CJNE R0,#18H,RT
      MOV  40H,#0
    RT:
       RETI
RET
END

很明显的就那几条,其他的没有读

网友D:
大家难道不是从菜鸟过来的?忘本,不帮人家也别说人家

指令时间也要考虑进去啊

网友E:
虽然指令上有点问题,但不是根本的。

最主要是时间计算的问题。时间常数0B03C是20多毫秒,那么43又是20进位,这样产生的秒实际就是400多毫秒,所以产生的时间要快一倍多。

网友F:
回头给你写一个

网友G:
细心些

看看你m中和T0INT,TL0和TH0的值是不是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