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路过看看

楼主(2007-05-14):
我现在用伟福lab2000p 系列 仿真实验系统的实验箱和伟福2000的编译器;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实验箱不能自动载入程序?程序没有问题,通信也没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软计使他自动载入程序!在实验箱上标明的只有p1.0到p1.7和p3.0到p3.5接口!其他的接口是那些?在哪?

网友A:
我们实验室也是这个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在仿真头的上下有P0-P3的所有端口阿??

网友B:
路过,但没有带猎枪...

楼主:
回2楼楼主

该怎么设置路径?程序单步执行可以;但是有延时或者中断的话就步能载入程序;关键再于我不知道该怎么让箱子自动载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