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单片机串行通信

楼主(2007-05-14):
两片单片机atm89s51,相距5米。用串行通信相连,选用哪种电路好。本人想用rs 232 不知可否,请指教!!

网友A:
看你用多高的波特率,一般来说5m用rs232可以

楼主:
抗干扰性能好吗?

网友B:
2400没有问题

网友C:
9600 我一次传8Kb,到现在用了4年,没事.

要分页,要校验.

网友D:
用485吧,5米就是小意思了

485芯片也很便宜,接线也方便

网友E:
485比较好,便宜、可靠。容易监控、调试。

网友F(2008-06-17):
485的传送距离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