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好么?用了两年多,发现些...

楼主(2007-05-15):
C8051F020好么?用了两年多,有电池供电的,感觉还可以,功能瞒多的;
用AC220V加ACDC电源的可老是死机.在这以前还没有发现死机了硬件复位都不行的MCU,可C8051F020有时就死机后硬件复位都不行,必须上电才运行.哎!!!!!!!!
还是换其他的单片机算了.有遇到同样问题的GGJJ吗?
我用过的MCU有 ST的UPSD32XX,PHLIP,ATMEL,STC的.都没有跳出51的圈子,现准备选择MSP430,AVR,PIC 之一学习并应用,选哪个好呢,

网友A:
你不是用了两年吗,才发现问题吗...

你认为问题在020吗...

网友B(2010-12-09):
那要看你 从事什么了?430的做低功耗的好一点。。。

网友C(2011-03-22):
没发现类似问题

网友D:
再怎么做也跳不出MCU啊,呵呵

网友E:
顶LS! iphone4 里也是有 高级MCU的。:)

网友F:
应很好用的吧

网友G(2011-09-10):
STM32吧,性价比高点

网友H:
死机后复位都不行,只有上电才正常,我用的c8051F系列也出现过,应该是cpu本身出现闩锁。
其他cpu没有发现,可能是c8051F系列闩锁阀值比较低。
只要认真处理外围电路,死机可以避免。

网友I:
C8051就把BUG吹嘘为多大16个复位源的高级MCU。

网友I:
Silabs公司的C8051F把80C51单一的外部复位发展成多源复位,如图3所示。C8051的多复位源提供了上电复位、掉电复位、外部引脚复位、软件复位、时钟检测复位、比较器0复位、WDT复位和引脚配置复位。众多的复位源为保障系统的安全、操作的灵活性以及零功耗系统设计带来极大的好处。
不死都难啊。

网友J(2011-11-09):
我系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