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虾!!大家好,我是刚刚加入的.
现在想求一个利用AT89S51实现的对PT2262的变址程序..
急需!!!!
谢谢!!!!!!

网友A:
口接上就行,不要忘了加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

谢谢!!!
但是要实现的是智能控制.实现程序控制啊!!!!

网友A:
口都接上了,怎么编程由你自己了。

楼主:
例如

那能举个例子么?????
我真的是很糊涂啊!!!
刚接触实在不明白.
麻烦写个程序了..
谢谢了!!!

网友A:
你如果控制的路数少,就按照上面说的,直接接上

如果多了,就在中间接个模拟开关,让地址线形成3态的。
程序就更简单了,MOV P0,#xxxxH(xxxx是地址):CLR TE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