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进行串行通信,有没有必要进行差错校验?

楼主(2007-05-16):
用单片机进行串行通信,单片机是作为某个通信系统中的终端。在通信系统中已经有CRC校验模块。但是单片机在处理比特流的时候,也有可能出错(单片机本身导致的错误),是不是也有必要在单片机的通信接口中增加校验(比如奇偶校验)?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必要,特别是要求高的场合

CRC在单片机串行通信中也很常见的!

网友B:
奇偶校验由硬件完成,不会增加你的工作量

所以,爱用你就用

网友C:
没必要吧,

通道可能会出现误码,
单片机本身不应该出问题吧,

网友D:
看环境,也可以加一个简单的校验

网友E: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楼上有明白的?

网友F:
"单片机本身导致的错误"不需考虑,但要考虑数据传输中的错

网友G:
看你的需要

肯定会有传输错误,看你的项目有无必要